[其它应用] SH86F7088温湿度传感器读数跳变

楼主(2025-11-13):
SHT31传感器返回的温度值在25℃附近±3℃波动。

网友A:
元件老化或损坏了??

网友B:
可能传感器未正确校准,或校准后发生漂移,导致读数不准确。

网友C:
信号传输干扰?

网友D:
可能是因为传感器暴露在高温、低温交替环境,或环境温度源本身不稳定。

网友E:
可能是接地问题

网友F:
滤波设置不当?信号滤波时间常数过小,无法平滑实际波动。

网友G:
更新固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