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应用] CW32F030C8T6的JTAG调试接口冲突

楼主(2025-11-07):
我使用CW32F030C8T6开发板时,发现JTAG的TMS引脚与自定义按键复用,导致调试时按键失效。是否需要修改引脚配置或禁用JTAG功能?

网友A:
修改引脚配置

网友B:
禁用JTAG功能适用硬件设计无法修改,且调试完成后不再需要JTAG的场景。

网友C:
通过寄存器配置禁用JTAG,修改AFIO_MAPR寄存器的SWJ_CFG位域

网友D:
优先修改引脚配置,尤其是开发阶段,需保留调试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