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03系列] CW32F003F6P7的Flash写入超时

楼主(2025-11-08):
使用IAP向CW32F003F6P7的Flash写入数据时,经常触发FLASH_TIMEOUT错误。是否需要调整Flash操作等待周期或优化代码结构?

网友A:
关于CW32 MCU的Flash操作,请参考其标准库中的Flash读写例程。
另外,IAP过程中,请正确处理MCU与PC机的数据包传输和握手机制。

网友B:
检查一下代码,是否有可能存在阻塞Flash写入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