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03系列] CW32F003F6P7的SPI通信异常

楼主(2025-11-07):
CW32F003F6P7作为SPI主机与W25Q16闪存通信时,读取的数据全为0xFF。是SPI模式(CPOL/CPHA)配置错误还是片选信号未正确控制?

网友A:
可能是SPI模式配置错误或片选信号未正确控制

网友B:
W25Q16闪存通常支持SPI模式0或模式3。如果CW32F003F6P7的SPI模式配置与W25Q16不匹配,将导致通信失败,读取数据全为0xFF。

网友C:
建议查看W25Q16的数据手册

网友D:
检查CW32F003F6P7的SPI初始化代码,确认CPOL和CPHA的设置是否与W25Q16匹配。

网友E:
检查初始化代码是否完整,是否遗漏了关键步骤。

网友F:
也有可能是时序问题吧

网友G:
存储单元未擦除也会有这种情况

网友H:
检查CW32F003F6P7与W25Q16之间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

网友I:
检查电源去耦电容是否正确连接,以减少电源噪声对SPI通信的影响。

网友J:
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SPI信号的波形,看看信号有没有干扰和衰减。

网友K:
W25Q16的写入操作必须在已擦除的扇区进行。如果尝试写入未擦除的区域,写入操作不会生效,读取时会得到全0xFF。

网友L:
请参考其标准库中\Examples\SPI\SPI_FLASH工程示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