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CW32F030C8T6的ADC采样值不稳定

楼主(2025-11-08):
用CW32F030C8T6的ADC1通道0采集电池电压时,读数在3.2V~3.4V之间波动。是否需要增加硬件滤波电容或启用ADC的内部参考电压?

网友A:
试试降低ADC采样速率!

网友B:
启用ADC的内部参考电压也是一个好方法,这样可以减少外部电源波动对采样值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