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03系列] CW32F003F6P7的待机电流超标

楼主(2025-11-09):
CW32F003F6P7进入Standby模式后,实测电流为15μA(数据手册标称2μA)。是否因未关闭调试接口或未配置LDO低功耗模式?

网友A:
请确认:
1、CW32F003 MCU没有Standby模式,DeepSleep模式时,电流可低至22uA。
2、MCU低功耗测试,当然是最简系统,包括移除仿真器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