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03系列] CW32F003F6P7的看门狗复位记录丢失

楼主(2025-11-08):
WDT复位后,通过RCC_CSR寄存器无法获取复位源。是否因未在复位后立即读取或未使能备份寄存器?

网友A:
读取CW32F003的SYSCTRL_RESETFLAG (系统复位标志寄存器),可以获取MCU 的复位源,其中包括WWDT、IWDT两个复位标志。
该寄存器的各复位标志位,只有写0时,才能被清除。

网友B:
是的,如果备份寄存器未使能,RCC_CSR寄存器中的复位标志可能不会更新。请检查备份寄存器的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