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03系列] CW32F003F6P7的内部温度传感器偏差

楼主(2025-11-12):
用CW32F003F6P7的内部温度传感器读数比实际环境温度高10℃。是否需调用TEMP_Calibrate()函数校准?或检查电源电压稳定性?

网友A:
请检查ADC的初始化代码,试试降低ADC采样速率。
另外,不建议使用VDD作为ADC参考电压源,可选内置的1.5V/2.5V参考电压源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