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产品应用] COMP比较器输出延迟

楼主(2025-11-16):
CW32L052F8U6的COMP1配置为过压检测,但信号从3.2V跳变到3.4V时,输出延迟达50μs。是否需调整比较器响应速度?

网友A:
可以试试调整VC响应速度。不过请注意,响应速度越快,功耗越大。
另,是否开启了VC模块的数字滤波功能?

网友B:
最好是调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