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CW32F030C8T6的ESD防护失效

楼主(2025-11-08):
人体接触CW32F030C8T6的USB接口时,芯片复位引脚被拉低导致重启。是否需在数据线上添加TVS二极管?

网友A:
CW32F030 MCU没有USB接口!请检查硬件电路。

网友B:
TVS二极管是一种瞬态电压抑制器,能够迅速响应并吸收静电放电产生的高能量脉冲,保护电路不受损害

网友C:
是的,建议在数据线上添加TVS二极管,这样可以在静电放电时迅速导通,保护芯片不受损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