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F030系列] CW32F030C8T6的LSE晶振启动时间过长

楼主(2025-11-08):
为CW32F030C8T6配置32.768kHz外部低速晶振后,启动时间超过1秒(数据手册标称500ms)。是否因晶振负载电容或PCB布局不合理?

网友A:
实际应用中,LSE谐振器和负载电容必须尽可能地靠近振荡器的引脚,以减小输出失真和启动时的稳定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