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W32L083系列] CW32L083F10U6的SWD调试接口不稳定

楼主(2025-11-11):
通过SWD接口调试CW32L083F10U6时,频繁出现Target not connected错误。难道是因为SWDIO线过长或未上拉引起的?"

网友A:
建议:
1、首先排除硬件故障,比如:SWD信号线连接错误、MCU未加电、MCU处理复位或者DeepSleep状态等。
2、尝试降低SWD通信速率。

网友B:
除了线路问题,也可以尝试更新调试器的固件,有时候固件的bug也会导致连接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