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定时中断执行频率异常偏慢,怀疑和系统时钟配置有关

楼主(2025-11-08):
最近用TIM2做1ms中断,结果实际测下来大约1.2ms一次,频率总是偏慢。主频设的是170MHz,也确认了PLL倍频,但算下来总感觉对不上。试过改分频器和时钟源,效果变化不大,像是系统在“偷懒”。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?

网友A:
建议先打印RCC寄存器状态,看看TIM的实际时钟源。

楼主:
我之前在HSE配置上出过错,结果主频比预期低,你可以先量下MCO输出。

网友B:
这个现象挺像时钟源没切成功,CubeMX的配置有时候显示对但底层寄存器没切换过去。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用的内部RC震荡,那个精度本来就偏差挺大。

网友D:
测中断周期最好别用软件延时法,直接用示波器看引脚翻转更准。

网友E:
我遇到过类似的,后来发现是编译优化级别问题,影响到计数精度。

网友F:
有时候调试状态下频率会偏慢,SWD连接会拖累中断响应。

网友G:
我记得G4系列有时钟切换保护机制,切换时可能临时用内部时钟。

网友H:
可以试试关闭Debug或者进入Release模式再测下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APB时钟分频跟不上,TIM时钟不是直接用系统主频。

网友J:
时中断频率偏慢大概率与系统时钟配置相关,优先排查时钟源、分频系数和外设时钟使能

网友J:
定时中断偏慢大概率与系统时钟源选择、分频系数配置或时钟校准偏差相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