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虚拟串口偶尔不识别,系统提示设备故障

楼主(2025-11-08):
最近做CDC虚拟串口,发现有时插上电脑能识别,有时直接提示设备无法启动。更换线缆和端口都一样。逻辑分析仪看起来DP、DM有信号,但枚举过程突然中断,像是设备“睡着了”。有怀疑是供电不稳或时钟漂。

网友A:
USB这块真折腾,尤其U系列时钟切换会有瞬间失步。

网友B:
我当时遇过这种情况,是USB供电压降,稳压芯片带不动。

楼主:
看看有没有在中断里用了太多操作,USB握手超时就会这样。

网友C:
试下外部晶振,内部RC有时精度不够,USB对时钟很敏感。

网友D:
也可能是VDDUSB没接好,我踩过一次坑,结果完全不识别。

网友E:
建议打开调试打印,看枚举阶段停在哪个请求上。

网友F:
我换了另一台电脑测试,居然就正常,有时候是主机USB兼容问题。

网友G:
有个隐藏坑是USBD_Init前没延时,枚举会失败。

网友H:
我用U5系列时发现VBUS检测脚如果没配好,也会导致识别间歇性。

网友I:
可以加个USB复位逻辑,每次重新插拔都先软复位一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