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ADC读取电压偶尔突跳,像瞬间飘高几百毫伏

楼主(2025-11-08):
我用单通道ADC采样0-3.3V信号,每隔10ms采样一次。正常情况下波动几mV,但偶尔会出现几百mV的跳变。电源滤波不错,ADC采样时间也调长过,怀疑是内部通道切换干扰或者DMA缓存没同步。

网友A:
可以用双缓冲DMA结构,采样更连续也更稳定。

网友B:
有时候DMA没清零就开始新一轮采样,会导致上一次的数据混进来。

网友C:
你加过软件平均吗?可以滤掉那种偶发毛刺。

楼主:
检查下ADC校准有没有做,L0系列不校准误差挺大的。

网友D:
我也碰到过,是参考电压不稳,后来加了旁路电容好很多。

网友E:
看看是不是采样通道前一个输入脚有浮空,会串扰。

网友F:
我觉得是采样时间太短,输入电容没充满电。

网友G:
换成单次模式测试下,排除DMA干扰。

网友H:
有些内部温度传感器通道要关闭,否则会干扰ADC。

网友I:
我以前在低功耗模式下采样时就有类似的跳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