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CAN总线接入六个节点后通讯偶尔丢包

楼主(2025-11-08):
原来三个节点时非常稳定,加到六个后就偶尔出现主机收不到数据。波特率是500K,终端电阻120Ω已确认。怀疑是总线反射或驱动能力问题,但又不确定是不是某个节点发送超时。

网友A:
多节点的时候线材屏蔽也挺关键的,别忽视。

网友B:
你可以试下降低波特率到250K,看是不是总线负载问题。

网友C:
我遇到过是收发器供电不稳,温度一高就漂。

网友D:
CANH和CANL波形可以量下,看看有没畸变。

楼主:
有节点用的线太长也会影响反射。

网友E:
试着逐个断开节点,定位是哪一个在干扰。

网友F:
G0的FDCAN模式关掉了吗?有时候配置不对会丢包。

网友G:
也可能是中断优先级太低,接收溢出。

网友H:
我建议打开错误中断看看是BusOff还是AckError。

网友I:
我之前加个100nF电容在CAN收发器电源脚,稳定不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