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PI从设备响应延迟,主机读取前几个字节总是错

楼主(2025-11-08):
主机是外部控制器,从设备是这颗MCU。发现每次主机发读命令后,前两个字节总是错的,后面又正常。逻辑分析仪看延迟大概几十纳秒,不知道是NSS没同步还是DMA启动太慢。

网友A:
有时候调个GPIO速度等级就能解决,别忽略细节。

网友B:
我以前遇到这种延迟,是因为第一次DMA传输没准备好。

网友C:
F0的SPI需要提前清空DR,否则首字节会错位。

网友D:
看看是不是NSS信号没拉稳,有时电平没到位。

网友E:
我在HAL库下切换成LL后就正常,延迟少一点。

楼主:
也可能是主机那边CS过快拉低,MCU还没ready。

网友F:
SPI模式0/3的时钟相位弄错了也会这样。

网友G:
可以试下在中断里人工预装第一个字节。

网友H:
我遇到过驱动里SPI_CR2的配置没同步生效。

网友I:
逻辑分析仪多抓几次,看是不是稳定偏差还是随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