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低功耗唤醒后I2C外设不响应,像是总线死锁

楼主(2025-11-08):
进入STOP2模式后用RTC唤醒,I2C设备不再响应,SCL和SDA都拉低。复位后恢复正常。看起来像I2C外设没有重新初始化成功,或者外设电源域没完全恢复。

网友A:
可以把I2C时钟源改成HSI,看稳定不稳定。

网友B:
L4这类芯片休眠后要手动重新enable I2C时钟。

网友C:
我用I2C1的时候,唤醒后必须先软复位I2C外设。

网友D:
SDA拉低说明可能有设备在hold总线。

网友E:
也可能是MCU没释放GPIO复用,变成普通输出了。

网友F:
我加了个I2C总线恢复函数,每次上电前先发9个时钟。

楼主:
有时RTC唤醒太快,外设电源还没起来。

网友G:
HAL库自带的Stop模式恢复不太完善,建议自己处理。

网友H:
试着在唤醒后延时个10ms再初始化I2C。

网友I:
我印象中有个Errata提过这个问题,你查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