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PWM输出占空比计算不准,换频率后明显偏差

楼主(2025-11-08):
我在用TIM3输出PWM,原本设置1kHz占空比50%,实际量到是40%左右。改成2kHz后又变成45%。怀疑是计数器重装值或预分频没正确设置,但CubeIDE里看配置似乎没问题。

网友A:
我觉得可以先用整数倍频率试,方便验证。

网友B:
C0系列的定时器有点特别,ARR和PSC的更新要注意同步。

网友C:
我也遇过类似问题,是因为AutoReloadPreload没开。

网友D:
试试在修改完频率后手动触发一次UG。

网友E:
CubeMX生成的代码有时顺序错,得手动改。

网友F:
测量方法要注意,用示波器比逻辑分析仪准。

网友G:
有时编译优化后变量更新延迟,也会影响计算。

楼主:
我后来直接改成LL库写,波形就正常了。

网友H:
你用的时钟源是HSI吗?那个误差挺大的。

网友I:
看看PWM模式是不是Center-Aligned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