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串口DMA发送偶尔卡死,最后一个包总不发出去

楼主(2025-11-08):
用DMA方式发送数据时,偶尔最后一个包发不出去,TXE中断不触发。感觉像DMA传输结束标志没清除。复位后又正常几次。怀疑HAL库状态机没处理好。

网友A:
这种卡死最好开个超时保护,否则很难排查。

网友B:
我以前在USART DMA里也踩过坑,是TC标志没清零。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多缓冲结构写错了,最后一个包没触发发送。

网友D:
我换成手动触发TXE发送,虽然笨但稳定。

网友E:
F1系列的DMA确实不太智能,得自己维护状态。

网友F:
用中断和DMA混用时一定要注意顺序。

网友G:
有时串口空闲中断也会影响DMA收发。

网友H:
建议用LL库重写下DMA启动部分,更可控。

楼主:
也可能是最后几个字节没搬完,DMA计数少1。

网友I:
我之前用Keil编译时优化等级不同还会影响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