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外部中断触发后偶尔不响应,像被锁死一样

楼主(2025-11-08):
用EXTI检测按键输入,偶尔按了几次就再也没反应。中断标志查看到没清除成功。软件里用HAL_GPIO_EXTI_IRQHandler()清标志,看起来没进函数。怀疑是优先级或者NVIC配置有冲突。

网友A:
有时候HAL封装太深,自己写清标志反而更稳定。

网友B:
我以前遇到过,是中断没在主循环中重新enable。

网友C:
L0系列EXTI要注意同步延迟,低功耗模式下更明显。

网友D:
有时候中断触发太快,HAL库没来得及处理。

网友E:
可以试试改成直接操作寄存器清标志。

网友F:
检查下是不是其他中断优先级太高,把它压住了。

网友G:
我在Stop模式唤醒后就会丢中断,得重新初始化。

网友H:
可能是中断脚有毛刺,导致状态机错乱。

网友I:
你用的内部上拉吗?外部上拉更稳一点。

楼主:
加个防抖延时试试,我用软件延时后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