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使用内部RC振荡时串口波特率偏差明显

楼主(2025-11-08):
项目空间有限没加晶振,用内部HSI16做时钟。结果串口设115200时,实际通讯误码率很高。试过用低波特率还好些,但高波特率就容易花。看起来像RC漂移问题。

楼主:
这个问题在批量生产时得注意,每片偏差都不一样。

网友A:
这个现象挺常见,内部RC确实不太准。

网友B:
你可以用自动校准功能,参考LSI或外部时钟。

网友C:
我加了一个1pps信号校准HSI,效果好很多。

网友D:
也可能是温度变化太大,RC飘得厉害。

网友E:
C0系列没外晶振挺尴尬的,只能凑合。

网友F:
我一般用低波特率通讯,稳定多了。

网友G:
可以在上电后手动调节HSITRIM寄存器。

网友H:
如果PC端能容忍一点误差,波特率改成111111试试。

网友I:
也可以考虑用USART自动波特率检测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