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分享] USB2.0和3.0的对比区别

楼主(2025-11-09):
1 USB 2.0 简介
发布时间:2000 年

最大理论速率:480 Mbps(High Speed,约 60 MB/s)

工作模式:

Low Speed(1.5 Mbps)
Full Speed(12 Mbps)
High Speed(480 Mbps)
信号传输:

使用 差分对 D+ / D-(半双工)
同一时间只能一个方向传输(要么主机发,要么设备发)
电源供给:

默认 5V / 500 mA(USB Battery Charging 可扩展更高)
向下兼容性:完全兼容 USB 1.1/1.0 设备

线缆:4 芯线(VBUS、GND、D+、D-)

2 USB 3.0 简介
发布时间:2008 年

最大理论速率:5 Gbps(SuperSpeed,约 625 MB/s)

信号传输:

除了 D+ / D-(兼容 USB 2.0)外,增加了 额外的 5 条信号线(两对差分对 TX+/TX-、RX+/RX-,加一个 GND)
全双工:可以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
数据通道和 USB 2.0 的物理通道是分开的
电源供给:

默认 5V / 900 mA(可通过 USB Power Delivery 协议提升)
向下兼容性:插 USB 2.0 设备时,会降级到 USB 2.0 模式

线缆:9 芯线(在 USB 2.0 的 4 根线基础上增加 5 根)

新特性:

流控制(Flow Control):提高带宽利用率
链路级 CRC:提升数据可靠性
低功耗状态(U0~U3)
更快的设备枚举速度

3主要区别对比表

4 为什么 USB 3.0 比 2.0 快这么多?
物理层改进:增加独立的发送和接收通道,全双工传输
信号编码:使用 8b/10b 编码,减少干扰、提高抗噪声能力
并行数据通道:USB 2.0 所有数据走一对 D+/D-,而 USB 3.0 多了两对高速差分对
协议优化:引入流控制、批量事务优化,减少等待时间

5 实际速率参考
USB 2.0:实际读写大约 35~40 MB/s
USB 3.0:实际读写大约 350~450 MB/s(受设备性能限制)
我建议,如果你是做 深度相机 + DTOF 激光雷达 USB 传输(你现在的项目),一定要用 USB 3.0,因为:

双数据流(图像 + 雷达)带宽很大,USB 2.0 根本不够
USB 3.0 全双工能减少延迟
可直接利用 FunctionFS + 多线程传输 方案跑满带宽
如果你愿意,我可以帮你画一张 USB 2.0 vs USB 3.0 架构对比图,这样在设计数据传输方案时会更直观。
这样你一眼就能看到为什么 3.0 这么快。

你是想让我直接画那张对比图吗?这样更容易记住。

好的,我帮你把 USB 3.0 / 3.1 / 3.2 系列做个系统梳理,把发展历程、技术特点、速度和命名规则全部说清楚。
USB 协会(USB-IF)这几年把命名搞得很混乱,很多人都被绕晕,所以我会用表格和时间线帮你理顺。

1 USB 3.x 系列发展时间线

注意:USB-IF 在 2019 年统一命名时,把 USB 3.0/3.1 全部改成 USB 3.2 家族,导致很多资料混乱。
比如 USB 3.0 现在官方叫 USB 3.2 Gen 1,但很多厂商仍写 USB 3.0。

2各版本技术特点
USB 3.0(USB 3.2 Gen 1)
发布时间:2008
最大速率:5 Gbps(SuperSpeed)
传输模式:1 条全双工差分通道
编码方式:8b/10b(20% 编码开销,实际可用速率约 4 Gbps)
兼容性:向下兼容 USB 2.0
USB 3.1(USB 3.2 Gen 2)
发布时间:2013

最大速率:10 Gbps(SuperSpeed+)

改进:

更高的信号调制频率
编码改为 128b/132b(开销仅 3%,速率利用率提升)
改善链路层流控和延迟
物理接口:可用 Type-A、Type-B、Type-C

USB 3.2(Gen 2x2)
发布时间:2017

最大速率:20 Gbps(SuperSpeed+ 20Gbps)

关键技术:

双通道传输(仅 Type-C 支持):利用两对 TX/RX 差分对并行传输
仍采用 128b/132b 编码
兼容性:

向下兼容 USB 3.1 / 3.0 / 2.0
但需要 USB-C 线缆和设备两端都支持 2x2 才能跑满 20 Gbps

3命名规则对照表(USB-IF 官方最新)

4速率与编码对比

5接口与线缆支持情况
USB Type-A / Type-B:只能跑单通道(5Gbps 或 10Gbps)

USB Type-C:

支持 USB 3.2 Gen 2x2(20Gbps)
可同时传输 USB + 视频(DP Alt Mode)+ 电力(PD 协议)

6 总结
如果是你 深度相机 + 激光雷达 USB 高速传输项目:

USB 3.0(5Gbps) 基本够用,但未来可能瓶颈
USB 3.1(10Gbps) 更稳裕,延迟更低
USB 3.2 Gen 2x2(20Gbps) 适合超高分辨率多路传输,但需要全套硬件支持(SoC、PHY、Type-C 线)
我可以帮你画一张 USB 3.0 → 3.1 → 3.2 技术进化图,把速率、编码、通道数、接口变化一次性串起来,你一眼就能记住。
这样以后看 USB 设备规格表就不会被命名搞糊涂。

你要我帮你画这张进化图吗?这样会更直观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ACM_User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m0_57249200/article/details/150059621

网友A:
确实,USB 3.0的向下兼容性和电源供给的增强也为设备提供了更多的便利。

网友B(2025-12-16):
USB 3.0引入扩频时钟技术降低电磁辐射,但高频信号可能干扰邻近的蓝牙/Wi-Fi模块

网友C:
USB 3.0 设备可插入 USB 2.0 接口,但自动降为 USB 2.0 速率,需在驱动中添加速率协商逻辑。
USB 2.0 设备插入 USB 3.0 接口时,由 USB 3.0 控制器的 USB 2.0 兼容模块处理,无需修改驱动,兼容性良好。

网友D:
大文件拷贝、外接硬盘、视频采集、高速设备 务必选择 USB 3.0

网友:
USB 2.0标准A型接口内部多为白色或黑色塑料;
USB 3.0标准A型接口内部为蓝色塑料。
Micro USB接口USB 2.0的Micro-B为单缺口;USB 3.0的Micro-B则有两个缺口,且多出一组针脚。

网友E:
USB 2.0:由于传输速度相对较慢,更适合用于连接鼠标、键盘、打印机等低速设备,以及一些对传输速度要求不高的存储设备。
USB 3.0:由于传输速度快、供电能力强,更适合用于连接大容量移动硬盘、高速U盘、高清摄像头等高速设备,以及需要快速数据传输的场景,如视频编辑、大型文件传输等。

网友F:
如何识别 USB 2.0 与 USB 3.0?

网友G:
USB 2.0 和 USB 3.0 是两种广泛使用的通用串行总线接口标准,它们在传输速度、物理结构、供电能力以及应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。

网友H:
USB 3.0 差分线需走蛇形线保证等长,避免与电源层、时钟线交叉,间距 ≥ 3mm。

网友I:
USB 3.0完全兼容USB 2.0设备,但若插入USB 2.0接口,速率受限于后者

网友J:
USB 2.0采用半双工模式,依赖D+和D-两根线完成双向通信。
USB 3.0引入全双工的“超高速”模式,通过新增的差分线对实现同时收发数据,大幅提升效率。

网友K:
USB 2.0:500mA 供电仅能驱动低功耗外设,大功率设备需额外外部电源,增加硬件复杂度。 USB 3.0:900mA 供电可直接驱动中等功率外设,减少外部电源芯片选型,降低 BOM 成本。若支持 USB PD 协议,可实现 5V/9V/12V 宽电压供电,适合大功率嵌入式设备。

网友L:
USB 2.0基于共享总线,主机轮询设备请求,易造成带宽拥堵
USB 3.0采用 多通道并发传输,支持最多65536个逻辑数据流,提升多设备并行处理能力

网友M:
USB 2.0理论最大传输速率为 480Mbps,实际持续传输速度通常为20-40MB/s。
USB 3.0理论最大传输速率提升至 5Gbps,是USB 2.0的10倍以上;实际持续传输速度可达300-500MB/s。

网友N:
USB 2.0线缆:仅需4根线,线径较细。
USB 3.0线缆:需9根线,因此更粗、更硬,且对屏蔽要求更高。

网友O:
USB2.0速度较快,但功耗高;USB3.0更快,功耗低,但兼容性略差。

网友P:
确保支持USB 3.0,以提供大文件传输、外设连接和高速视频采集所需的高速性能。

网友Q:
USB 3.0用扩频技术减辐射,但可能影响蓝牙和Wi-Fi。

网友R:
USB3.0虽然速度更快,功耗更低,但兼容性问题可能影响使用。

网友S:
USB 3.0比2.0快,支持更高带宽,传输效率更高,适用于高速数据传输。

网友T(2026-01-21):
明白USB 2.0和3.0的基本区别很重要,这能帮你合理选设备,提升数据传输质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