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分享] USB3.0 Type C IO介绍

楼主(2025-11-10):
核心答案
一个 USB Type-C 接口(物理接口) 总共有 24 个引脚(IO)。

但是,这些引脚的功能取决于它支持的 USB 协议版本(如 USB 2.0, USB 3.2 Gen 1/2, 等)。您问的“USB 3.0”(现在通常称为 USB 3.2 Gen 1)会使用其中的一部分。

详细分解 USB Type-C 接口的 24 个引脚
为了更好地理解,我们把这24个引脚分成几组来看:

1. 电源和地线 (Power & Ground) - 4+4 个引脚
VBUS x 4: 电源正极。标准的USB Power Delivery (PD)协议下,最高可支持20V/5A(100W)。
GND x 4: 电源地线。提供4个地线是为了承载大电流和保持信号完整性。
2. USB 2.0 差分对 (USB 2.0 Differential Pair) - 4 个引脚
D+ x 2: USB 2.0 数据正线。注意: 上下各有1个,但内部是短路连接的,所以实际只用一对。
D- x 2: USB 2.0 数据负线。同上。
这组引脚无论USB协议是2.0还是3.0都会存在,用于兼容USB 2.0设备或在进行USB 3.0通信时进行底层协商。
3. USB 3.2 Gen 1/2 高速差分对 (High-Speed Differential Pairs) - 8 个引脚
这是实现“USB 3.0”功能(5 Gbps)的核心引脚。Type-C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有两组:

TX1+ / TX1-: 发送差分对 1
RX1+ / RX1-: 接收差分对 1
TX2+ / TX2-: 发送差分对 2
RX2+ / RX2-: 接收差分对 2
关键点: 由于Type-C可以正反插,所以实际上一次只会使用其中一组(TX1/RX1 或 TX2/RX2)。芯片内部的逻辑会通过下面的CC引脚判断插头方向,并自动切换使用的差分对。
4. 配置通道引脚 (Configuration Channel) - 2 个引脚
CC1 / CC2: 这是Type-C的灵魂引脚。它负责:
检测插头的插入和拔出。
判断插头的方向(正插还是反插),从而决定使用哪一组高速差分对。
建立和协商USB Power Delivery (PD)协议,决定供电方向和功率大小。
识别连接的是普通USB设备、音频配件还是Debug设备。
5. 边带使用引脚 (Sideband Use) - 2 个引脚
SBU1 / SBU2: 备用引脚。在Alternate Mode(替代模式) 下使用,例如当Type-C接口用来传输DisplayPort或HDMI信号时,这两个引脚用于传输相关的辅助信号。
针对您的问题:“USB 3.0 有几个IO?”
我们可以这样总结:

物理接口总引脚数: 24个。
实现 USB 3.2 Gen 1 (原名USB 3.0) 功能所“激活”的引脚:
电源和地: 4个VBUS + 4个GND(共8个,但通常归为电源组)。
USB 2.0: 1对D+/D-(2个引脚,用于兼容和协商)。
USB 3.0 高速数据: 2对差分对(TX/RX,共4个引脚)。虽然物理上有4对(8个引脚),但每次通信只使用其中的2对。
配置通道: 1个CC引脚(CC1或CC2,每次只用1个)。
总计核心功能引脚: 约 7个 处于活跃状态(2+4+1),但这不包括电源和地。
为了更直观,下图展示了USB Type-C接口的引脚定义,您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24个引脚及其排列:

flowchart TD
A[USB Type-C 接口
24个引脚]

A --> P[电源与地线
8个引脚]
P --> P1[VBUS x4]
P --> P2[GND x4]

A --> U2[USB 2.0 数据
2个引脚(实际使用)]
U2 --> U2_1[D+ x2(内部短路)]
U2 --> U2_2[D- x2(内部短路)]

A --> U3[USB 3.2 Gen 1/2 高速数据
8个引脚(每次只用4个)]
U3 --> TX1[TX1+ / TX1-]
U3 --> RX1[RX1+ / RX1-]
U3 --> TX2[TX2+ / TX2-]
U3 --> RX2[RX2+ / RX2-]

A --> C[配置通道 CC
2个引脚(每次只用1个)]
C --> C1[CC1]
C --> C2[CC2]

A --> S[边带使用 SBU
2个引脚]
S --> S1[SBU1]
S --> S2[SBU2]

重要提示:USB 3.0 与 USB 2.0 的 Type-C 区别
一个 仅支持 USB 2.0 的 Type-C 设备(比如很多便宜的耳机、充电线),它的 TX1/TX2/RX1/RX2 这8个高速引脚是空置或不连接的。它只能通过D+/D-进行低速数据传输。
一个 支持 USB 3.0(USB 3.2 Gen 1)的 Type-C 设备,必须连接并使用那8个高速引脚来实现5 Gbps的传输速度。
所以,当您看到Type-C接口时,不能仅凭外观判断它支持USB 2.0还是3.0,必须看设备的规格说明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ACM_User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m0_57249200/article/details/151612289

网友A:
学习了,原来USB 3.2 Gen 1(USB 3.0)只激活了7个核心功能引脚,而物理上总共有24个引脚。

网友B:
学习了,原来Type-C接口的引脚有这么多讲究,怪不得可以正反插。

网友C:
原来Type-C接口的引脚功能这么复杂,学习了!

网友D:
谢谢分享,原来Type-C接口的引脚功能这么复杂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