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的VDD和VSS,VDDA和VSSA,REF+与REF-

楼主(2025-11-11):
一、总结概览

二、详细解析
1. VDD 和 VSS(数字电源)
功能:这是STM32的核心电源。所有数字逻辑电路,包括CPU内核、存储器(Flash、RAM)、GPIO(通用输入输出口)、数字外设(如SPI, I2C, UART, TIMER等)都由VDD/VSS供电。
设计要点:
多引脚设计:STM32通常有多个VDD和VSS引脚。必须将所有VDD和VSS引脚都正确连接到电源和地,以确保电流分布均匀,避免局部过热和噪声问题。
去耦(退耦)电容:每个VDD引脚附近都必须放置一个100nF的陶瓷电容到最近的VSS,用于滤除高频噪声。通常还会在电源入口处放置一个1uF - 10uF的钽电容或电解电容,用于滤除低频噪声和稳定电源。
电压范围:常见STM32工作电压范围为 2.0V ~ 3.6V(例如STM32F1/F4系列),具体需查阅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。
2. VDDA 和 VSSA(模拟电源)
功能:这是为芯片内部的模拟电路单独提供的电源。主要供给:

ADC - 模数转换器
DAC - 数模转换器(如果芯片有)
PLL - 锁相环(用于产生高频时钟)
温度传感器、内部电压参考 等
为什么需要独立电源?
数字电路(特别是GPIO、时钟)在开关时会产生大量的高频噪声。如果ADC和这些嘈杂的数字电路共用同一个电源,这些噪声会通过电源线耦合到敏感的模拟电路中,严重劣化ADC的转换精度,导致测量结果跳动很大。

设计要点(非常关键!):

电源隔离:在PCB布局时,应将VDDA/VSSA视为一个独立的“模拟岛屿”。通常使用磁珠(Ferrite Bead)或0Ω电阻从数字电源VDD单点连接到VDDA,以实现噪声隔离。
接地隔离:VSSA应该在芯片下方或附近单点连接到数字地(VSS),形成“星型接地”,避免数字地噪声污染模拟地。
高质量去耦:VDDA引脚需要更高质量的去耦。通常建议使用1个10uF的钽电容 + 1个100nF的陶瓷电容并联,尽可能靠近VDDA和VSSA引脚。
必须连接:即使不使用ADC,VDDA也必须连接到与VDD相同的正电压,且VSSA必须连接到VSS。否则芯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或运行不稳定。
注意:

1.由于STM32F103系列单片机的内部高速RC 振荡器(HSI)由VDDA、VSSA 供电,故即使不使用单片机自带的A/D 转换器,也必须保证VDDA、VSSA 的供电,否则STM32F103单片机不能正常启动。
2.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VDDA和VDD的压差必须小于300mV ,否则可能由于上电断电的非同时性,导致数据的丢失。
3. REF+ 和 REF-(基准电压)
功能:这是ADC/DAC的测量标尺。ADC的转换公式是:数字值 = (输入电压 - V_REF-) / (V_REF+ - V_REF-) * 满量程值。
例如,如果 VREF+ = 3.3V, VREF- = 0V,那么当输入电压为1.65V时,ADC转换结果应为满量程的一半。
设计要点:
高精度和高稳定性:REF+的电压稳定性和精度直接决定了ADC/DAC的绝对精度。绝不能直接使用噪声较大的普通LDO输出(如3.3V)作为REF+。
与VDDA的关系:
对于没有独立REF+引脚的型号:ADC的参考电压默认取自VDDA。因此VDDA的质量就决定了ADC的精度。这种情况下,一个安静、稳定的VDDA至关重要。
对于有独立REF+引脚的型号:这是高精度应用的首选方案。你应该使用一个专用的高精度电压基准芯片(如TI的REF系列REF3033(3.3V)、ADI的ADR系列ADR4525(2.5V)。这个基准源芯片比普通的LDO(如AMS1117-3.3)要精密和稳定得多。)来为REF+供电,从而完全摆脱VDDA电源噪声的影响。
REF+:引脚同样需要精密的去耦,通常是一个1uF~10uF的钽电容并联一个100nF的电容,并且要非常靠近REF+引脚放置。
REF-:绝大多数情况下,REF-直接连接到VSSA(即0V)。
三、典型连接方案
方案1:低成本应用(对ADC精度要求不高)
VDD: 3.3V电源,通过磁珠或0Ω电阻为VDDA供电。
VDDA: 直接与VDD相连(或通过磁珠隔离),使用LC滤波(如10uH电感+10uF/100nF电容)从VDD获取。
REF+: 芯片内部连接到VDDA(无独立引脚)。
REF-: 连接到VSSA。
此方案下,ADC的精度受3.3V主电源的噪声和精度影响。

方案2:高精度应用(对ADC精度要求高)
VDD: 3.3V主电源。
VDDA: 由一个独立的LDO或直接从3.3V通过LC滤波器供电,确保纯净。
REF+: 使用独立的电压基准源(如REF3030,输出3.0V)供电。
REF-: 连接到VSSA。
此方案下,ADC的精度由独立的高精度基准源决定,不受主电源波动影响,性能最佳。

总结
VDD/VSS 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基础,给所有数字部分供电,但很“嘈杂”。
VDDA/VSSA 是从嘈杂的数字电源中隔离出来的“净土”,专门供养对噪声敏感的模拟电路(如ADC,DAC)。
REF+/REF- 是在这片“净土”上建立的一个“绝对标尺”,ADC用它来测量输入电压,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。
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三组引脚,是发挥STM32模拟性能(尤其是ADC)的基础。在设计时,请务必参考具体型号STM32的数据手册(Datasheet) 和参考手册(Reference Manual),其中会有详细的电源方案和布局建议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zhmc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2963788/article/details/1531932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