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Wi-Fi/蓝牙/Zigbee…] 【WFI32E04分享】3、创建一个基于Harmony v3的FreeRTOS工程

楼主(2025-11-08):
上一篇已经完成了Harmony v3的安装,这一篇就来创建一个基于Harmony v3的RTOS工程。

工程中会创建2个task,分别控制RED LED和GREEN LED的闪烁。
整个流程,全部通过GUI的方式配置并生成代码,几乎零代码,使用下来非常方便。

接下来,具体看看如何操作。

1、连接开发板到电脑,因为MPLAB X IDE会自动识别连接的开发板。
2、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工程

3、选择识别的开发板

4、选择编译器(XC32)

5、设置工程保存路径

6、添加需要的组件
添加如下4个组件

添加完成后如下:

7、配置LED

8、配置RTOS应用

9、配置RTOS

10、生成代码

11、添加LED闪烁的代码
在  RED_LED_Tasks和  GREEN_LED_Tasks中添加Toggle函数,并增加头文件包含#include "bsp/bsp.h"

12、编译下载运行
编译下载运行后,就可以看到开发板上的2个led开始以不同的频率闪烁了,是不是相当简单呢。

@麦小播

网友A:
你这咋又转战VS Code了 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咋又转战VS Code了 :)

MALAB x IDE看代码不方便,VS CODE就方便多了。

怎么生成一个wifi应用的工程?搞了好久没搞好

网友B:
创建多个不同优先级的任务。
使用队列在任务间传递数据。

网友C:
创建一个基于Harmony v3的FreeRTOS工程。

网友D:
WFI32E04 的 Device Support 包

网友E:
Harmony自动生成freertos_task.c,包含FreeRTOS初始化代码

网友F:
使用MCC配置Harmony v3

网友F:
可以尝试更复杂的操作

网友G:
MPLAB X 会自动加载生成的文件

网友H:
了解了芯片的基本特性和开发环境搭建

网友I:
Harmony OS设备开发文档、FreeRTOS适配指南。

网友J:
Harmony v3内置FreeRTOS支持,通过配置工具快速启用。

网友K:
根据任务复杂度调整,栈溢出会导致程序崩溃

网友L:
如何使用MCC配置系统时钟

网友M:
避免高优先级任务长时间占用 单片机,通过vTaskDelay()主动让出 单片机。

网友N:
安装Harmony OS开发工具链

网友O:
手把手 从零开始,创建一个多任务FreeRTOS应用

网友P:
配置 FreeRTOS 任务?

网友Q:
通过图形化界面完成所有底层配置。

网友R:
结合 Harmony 的 TCP/IP Stack 实现物联网通信

网友S:
若多任务访问共享资源,需使用 FreeRTOS 的信号量或互斥锁防止冲突。

网友T:
Harmony与FreeRTOS的API冲突

网友U:
WFI32E04芯片是否被Harmony v3官方支持

网友V:
MCC生成的代码框架

网友W:
处理时间尽量短,避免长时间占用单片机导致任务调度延迟。

网友X:
外设驱动移植

网友Y:
在 MPLAB X IDE 中,先安装 WFI32E04 芯片包与 Harmony v3。新建工程选对应芯片,启动 MH3 配置器,添加 FreeRTOS 组件,配置内核参数与任务。关联外设驱动,生成代码后,在任务函数中编写逻辑,编译下载即可。Harmony v3 简化了 FreeRTOS 与硬件的集成,适合快速开发。

网友Z:
打开 MPLAB X IDE,新建 Harmony v3 工程,选择 WFI32E04 器件;2. 启动 MH3 配置工具,勾选 FreeRTOS 组件,配置系统时钟、GPIO 等基础外设;3. 在 “Tasks” 栏创建任务,设置优先级、栈大小,编写任务函数;4. 生成代码并集成,添加任务调度逻辑;5. 编译下载,通过调试工具验证任务运行,完成基于 Harmony v3 的 FreeRTOS 工程搭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