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关于ISP,IAP,ICP(SWD/JTAG)

楼主(2025-11-11):
以STM32F4为例,可在参考手册中查找到自 举模式与 存储器映射与自 举模式/物理重映射

一、ISP(In-System Programming)
    在系统可编程,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,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,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 ISP 方式擦除或再编程ISP 的时候需要用到 (bootloader) 自 举程序,自 举程序存储在 STM32 器件的内部自 举 ROM 存储器(系统存储器)中。其主要任务是通过一种可用的串行外设(USART、CAN、USB、I2C 等)将应用程序下载到内部 Flash 中。每种串行接口都定义了相应的通信协议,其中包含兼容的命令集和序列.
    ISP:in system program 在系统中编程,出厂前ST已经将自家的BootLoader写在rom中,此段代码是不可修改的。此引导程序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用BOOT引脚设置芯片从rom中启动然后下载程序的原因。
    这个BootLoader可以用来接收usart1口(或者其他spi口)的信息,并把自己的应用程序写到flash中。通过ISP——rom中的BootLoader下载程序到flash的三个步骤:
1.设置BOOT启动模式从rom中启动
2.通过BootLoader把程序读进来写到flash
3.设置boot启动模式 从flash启动,复位后,程序正常运行。
如果我们的产品中的程序只有应用程序,则此时0x08000000地址存放的程序就是应用程序。ISP程序、应用程序的关系示意图如下:

嵌入式自 举程序模式用于通过以下串行接口重新编程 Flash:
● USART1(PA9/PA10)
● USART3(PB10/11 和 PC10/11)
● CAN2(PB5/13)
● USB OTG FS(PA11/12) 从设备模式(DFU:器件固件升级)。
·USART 外设以内部 16 MHz 振荡器 (HSI) 频率运行,而 CAN 和 USB OTG FS 则需要相当 于 1 MHz 数倍(4 MHz 到 26 MHz 之间)的外部时钟 (HSE) 频率。 嵌入式自 举程序代码位于系统存储器中,在芯片生产期间由 ST 编程。
二、IAP :(in application program )
    在应用程序中编程,可以通过任何通信方式包括蓝牙internet对flash中的程序进行升级。除了ROM中被ST写了个BootLoader外,用户在flash中也可以自己写一个BootLoader,平时启动以后我们都是在flash中的BootLoader中运行,此方式方便我们把通过各种方式接收到的程序写到flash中。
    IAP程序与ISP程序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一样的,都是引导加载程序,所以网上有很多文章把IAP程序与ISP程序都称为BootLoader程序,要注意区分。但是,ISP与IAP还是有点区别的。
    STM32内部Flash分为两部分,System Flash和User Flash。上电之后执行哪个Flash里的程序有boot脚来控制。
    System Flash内存放的是ST官方编写的自 举程序(ISP程序),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
    User Flash是我们可以使用的Flash空间,我们编写的代码就是要烧录到User Flash中。我们可以把User Flash分为两部分,前面一部分空间用于烧写我们编写的IAP程序,后面一部分用于烧写我们编写的应用程序。其中,IAP程序用于更新我们的应用程序。
    ISP程序用于把我们编写的程序更新到0x08000000地址上,如果我们的产品中的程序有IAP程序+应用程序,则此时0x08000000地址存放的程序就是IAP程序。ISP程序、IAP程序、应用程序的关系示意图如下:

三、ICP: (in circuit program )
    在线编程主要有两种,SWD/JTAG协议. STM8使用SWIM。
要注意的是,一般不使用内置SRAM 启动(BOOT1=1 BOOT0=1),因为SRAM 掉电后数据就丢失。多数情况下
SRAM 只是在调试时使用,也可以做其他一些用途。如做故障的局部诊断,写一段小程序加载到SRAM 中诊断板上的其他电路,或用此方法读写板上的Flash 或EEPROM 等。还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解除内部Flash 的读写保护,当然解除读写保护的同时Flash 的内容也被自动清除,以防止恶意的软件拷贝。
一般BOOT0 和BOOT1 跳线都跳到0(地)。只是在ISP 下载的情况下,BOOT0=1,BOOT1=0 ,下载完成后,把
BOOT0 的跳线接回0,也即BOOT0=0,BOOT1=0 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版权声明:本文为CSDN博主「几个叶子」的原创文章,遵循CC 4.0 BY-SA版权协议,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。
原文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weixin_44015616/article/details/154300607

网友A:
STM32 的 ISP、IAP、ICP(SWD/JTAG) 是三种核心的 固件烧录 / 升级方式

网友B:
用 ST-Link 通过 SWD 下载与调试程序?

网友C:
STM32的ISP、IAP、ICP是三种不同的烧录/编程方式,其中ICP可通过SWD或JTAG协议实现

网友D:
ISP 是 STM32 内置的 “系统存储区烧录模式”—— 芯片出厂时已在 “系统存储区” 固化了官方 Bootloader,通过 Boot 引脚触发该模式后,可通过 USART/I2C/SPI 接口烧录固件。

网友E:
通常加入密码验证、签名验证等安全机制, 只有合法和未被篡改的新固件才能被写入。

网友F:
调试引脚不可复用为其他功能,否则会导致调试失败

网友G:
产品运行时,Bootloader 可通过任意接口接收新固件,擦除 Application 区并写入新固件,实现 “不拆机、不切换 Boot 引脚” 的升级。

网友H:
ISP/IAP过程中需保证供电稳定,否则可能导致Flash写入失败

网友I:
SWD接口通常需要连接SWDIO、SWCLK、GND等引脚,JTAG接口则需要连接更多的引脚。

网友J:
STM32 内置 JTAG/SWD 调试模块,通过专用引脚与调试器连接

网友K:
ICP/ISP 是 “外部工具主导” 的烧录

网友L:
ICP在开发阶段具有显著优势,其强大的调试功能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。
ISP/IAP则更侧重于量产和现场应用,提供了更便捷的固件更新方式。

网友M:
IAP 是 “用户程序自升级”—— 在 STM32 Flash 中划分两个区域:Bootloader 区和 Application 区。

网友N:
在BootLoader中加入版本校验,避免错误固件导致永久失效

网友O:
ST 官方工具 STM32CubeProgrammer

网友E:
ISP 是 “板级有线量产烧录”,ICP 是 “开发 / 调试阶段在线烧录”,IAP 是 “产品运行中远程 / 本地升级”。

网友P:
如何设计 IAP 升级逻辑?

网友Q:
ISP需要设置BOOT0为高电平,BOOT1为低电平,让芯片从系统存储器启动。

网友R:
如何实现 STM32 的 UART ISP 烧录?

网友S:
ISP依赖厂商预置的Bootloader,通过UART/USB等接口烧录,无需拆卸芯片。
IAP用户程序运行中自行更新固件,需划分Bootloader和用户程序区。
ICP通过调试接口直接访问芯片,支持全片烧录,需仿真器。

网友T:
ISP更适合量产烧录和现场维护等无需频繁调试的场景,操作简单且成本较低。
IAP则更适合需要远程升级、现场维护

网友U:
SWD 接口的 SWDIO 引脚需外接 10kΩ 上拉电阻

网友P:
将闪存划分为Bootloader区和Application区,Bootloader程序负责接收新固件并写入Application区。

网友V:
ICP 是 STM32 开发阶段最常用的方式,核心依赖 JTAG/SWD 调试接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