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读数据出错

楼主(2025-11-08):
iic, SDA, , , DA

LKS32MC074DOF8Q8单片机,SDA引脚用示波器能看到从机返回的数据是0X07,但是单片机硬件IIC模块DATA寄存器的数据是0X83,这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检查一下是不是软件读取或存取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是不是软件读取或存取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

我直接把读出来的数据循环左移了一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