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低功耗模式下I2C通讯偶发失效问题排查卡壳了

楼主(2025-11-09):
设备在低功耗唤醒后,I2C偶尔会读不到数据,好像总线没完全恢复。逻辑分析仪看时序没明显问题,但从机没响应。试过重新初始化I2C外设,有时能恢复,有时不行,感觉像时序卡死。

网友A:
有时候供电纹波也会导致这种“假死”,特别是低功耗切换瞬间。

楼主:
之前我碰到过类似情况,最后是因为唤醒时钟没完全稳定就开始通讯。

网友B:
你试过加一点延时再启动I2C吗?有时候时钟同步问题挺隐蔽。

网友C:
我怀疑是I2C的复位寄存器没清干净,重新init不一定真复位。

网友D:
L0系列的低功耗恢复时间挺长的,可能跟时钟源切换有关。

网友E:
你能试试在进入低功耗前先手动释放SCL线?我以前这样能解决。

网友F:
要不要看看从机那边是不是在休眠没醒?也可能是对方掉电慢。

网友G:
我记得有个errata提过I2C在STOP模式下偶发挂起的问题。

网友H:
试试改成软件模拟I2C看看能不能稳定点?

网友I:
我猜可能是NVIC优先级的问题,唤醒顺序有点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