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使用DMA采集ADC数据时通道切换出现奇怪漂移

楼主(2025-11-09):
用DMA连续采ADC三个通道,发现每次通道切换的时候,采样值前几个点都漂。滤波后还行,但原始数据波动挺大,像模拟前端没稳定。

网友A:
有些人干脆用多ADC并行来规避这问题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挺常见的,采样电容没完全充放电就切换了。

楼主:
我一般会在每个通道加一次空采样丢掉。

网友C:
你ADC采样周期设多长?可能太短了。

网友D:
是不是通道间阻抗差太大?这会导致ADC切换误差。

网友E:
你可以试下打开ADC的sampling time延长一点。

网友F:
我以前加了外部小电容,稳定很多。

网友G:
用DMA采的时候别忘了看下alignment设置,有时候对齐问题也会影响数据。

网友H:
G0的ADC切换速度快,但前端缓冲不算强。

网友I:
可以考虑用多次采样平均法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