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虚拟串口在长时间传输后偶发断开再重连

楼主(2025-11-09):
电脑端表现是COM口消失又自动回来,MCU端CDC任务没卡死。感觉像USB设备重新枚举,但并非掉电。尝试过增大堆栈和修改中断优先级,问题仍旧。

网友A:
这个情况我也遇过,后来发现是USB电缆接触不良。

网友B:
U系列的USB驱动挺挑hub的,换个电脑口试试。

楼主:
我怀疑是低功耗管理那边影响了USB时钟。

网友C:
能贴下你的USB中断配置吗?有时候优先级冲突会导致重枚举。

网友D:
我当时是因为NVIC里有个高优先级DMA抢了USB的中断时间。

网友E:
建议打开调试打印,看看断开那一瞬间MCU状态。

网友F:
CDC类接口容易被Windows判定“失去响应”,系统会自动重启设备。

网友G:
U595的USB有个quirk,带长数据包会触发超时。

网友H:
你是不是在传大块数据?建议分包小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