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 FD收发过程中偶尔出现无故Error Passive状态

楼主(2025-11-09):
总线环境比较干净,但节点偶尔跳到Error Passive,几秒后又自动恢复。波特率是500K+2M FD,示波器上没看到明显毛刺。怀疑可能是同步边界问题。

网友A:
我用过G431的FD,发现某些中断配置也会干扰发送确认。

网友B:
G4的CAN FD控制器对采样点挺敏感的,调一下看看。

网友C:
我当时也被这个坑过,采样点改成75%后就稳了。

网友D:
你用的收发器型号是啥?有的收发器自恢复慢。

楼主:
是不是有节点发了错误帧?可以抓波看一下。

网友E:
要不要把TX delay compensation功能关掉试试?

网友F:
Error Passive说明内部错误计数飙升,估计是ACK没对上。

网友G:
我建议你先看下总线终端电阻,两端是不是确实120Ω。

网友H:
偶发性问题多半是温漂或同步相位漂。

网友I:
你有没有试过换根短点的线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