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使用CubeMX生成的PWM输出相位错乱

楼主(2025-11-09):
用CubeMX配置两个互补PWM通道,结果输出相位不一致。定时器设置都一样,逻辑上也没问题。示波器上看相位漂几度,很奇怪。

网友A:
可以试下软件复位定时器再启动,这样能锁相位。

网友B:
是不是主从同步没打开?那样容易飘。

网友C:
C0系列的定时器同步逻辑有点简化。

网友D:
建议手动写寄存器配置,别全靠Cube。

网友E:
我试过类似情况,是预分频器有一点延迟。

楼主:
可能是启动顺序不一样,先开一个后开另一个就不同步了。

网友F:
你可以在初始化完后同时enable两路通道。

网友G:
PWM同步要靠TRGO触发,不然就各自跑。

网友H:
我觉得不是硬件问题,更多像时序设置问题。

网友I:
我以前用C031也发现死区时间没完全对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