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PI读写Flash速度正常但偶尔返回错误数据

楼主(2025-11-09):
主控用SPI操作W25Q64,速度8MHz,大部分时间读写都OK,但偶尔读出来的数据明显错。逻辑分析仪看时序没错,像是某几个字节被污染。

网友A:
再看看地线有没有干净接好,信号完整性挺关键的。

网友B:
我觉得你可以试下降低速率,看是不是边沿采样问题。

网友C:
有时候F1的SPI相位设置和Flash要求不一致。

网友D:
我以前加了点延时就好了。

网友E:
是不是DMA方式?DMA可能还没完成你就读了。

网友F:
我记得W25系列有个“掉字节”的特性,时序紧了会出错。

楼主:
可以加上CRC校验确认下问题点。

网友G:
你用的是什么电源?电压波动也可能导致错误。

网友H:
我换成Bit-bang方式反而更稳定。

网友I:
有时候Flash内部在自动写擦的时候也会回应异常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