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TIM触发ADC采样后DMA传输不连续

楼主(2025-11-09):
想实现定时采样ADC,TIM触发+DMA模式。结果DMA中断次数不规律,采样周期有抖动。用示波器看触发信号是稳的,不知道是ADC延迟还是DMA丢包。

网友A:
要不你开个计数器看DMA完成次数是不是漏计。

网友B:
我感觉是ADC触发延迟造成的,不是真丢包。

网友C:
DMA buffer模式设对了吗?有时候单缓冲模式会中断异常。

网友D:
可以用双缓冲看看会不会稳定。

网友E:
F3的ADC多触发源,选错一个就会乱。

网友F:
你看下触发边沿配置,是上升沿还是周期中断。

网友G:
我遇到过ADC conversion delay太短的问题。

楼主:
DMA优先级低时,别的中断抢了时间片。

网友H:
把ADC和TIM都锁在同一APB域里会好点。

网友I:
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DMA完成标志清除时机。

网友J:
TIM 触发频率与 ADC 转换时间可能不匹配

网友K:
禁用连续模式,由 TIM 触发每次转换。

网友L:
可能是中断或优先级冲突

网友M:
调整DMA或ADC中断优先级,避免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阻塞。

网友M:
可能是DMA传输模式配置错误

网友N:
若ADC配置为连续转换模式,但DMA未正确配置为循环模式,可能导致数据错位或传输中断。

网友O:
TIM触发信号是否稳定

网友P:
DMA中断处理不当吧

网友Q:
可能是DMA通道被其他外设占用,或ADC/DMA时钟未正确使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