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程序跑久了RTC时间会慢几秒,挺诡异的

楼主(2025-11-09):
系统用LSE做RTC时钟,几天后发现时间比实时时钟慢几秒。晶振32.768kHz,温漂不大。补偿寄存器也调过,还是会慢。怀疑是RTC同步机制的问题。

网友A:
我用外部高精度RTC芯片才彻底解决。

网友B:
L4的RTC有个bug,SYNC寄存器偶尔会失步。

网友C:
你测过LSE实际频率吗?有时候标称值偏一点点。

网友D:
我当时加了温度补偿算法才稳住。

网友E:
是不是用了低功耗模式?那会导致计数暂停。

网友F:
有时候Backup域没保持好,恢复后跳秒。

网友G:
可以试试手动同步RTC shadow寄存器。

网友H:
我也发现RTC drift在L系列上挺常见的。

楼主:
看下供电是不是稳,VBAT不稳也会慢。

网友I:
LSE负载电容配置也很重要,偏差大就会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