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调试UART通信时发现偶发乱码现象

楼主(2025-11-09):
波特率9600,偶尔会出现几个字符乱码。MCU端和电脑都固定波特率。怀疑是内部RC振荡偏差造成的,但实际测试频率还算准。

网友A:
我有次是因为供电线共地没做好。

网友B:
我遇到过这个,最后是因为中断处理太长。

网友C:
你是用中断收数据还是轮询?

网友D:
G0的内部RC有点漂,要不要改用外部晶振。

网友E:
我觉得也可能是硬件线接触不好。

网友F:
你试过开DMA接收吗?能缓解不少。

网友G:
也许是电脑端USB转串口芯片延迟太大。

网友H:
有时候发送端没加停止位也会乱。

网友I:
波特率略微调低试试看,偏差范围可能太紧。

楼主:
你可以用逻分抓一下波形看是不是起始位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