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ecurity] 编译程序进入HardFault

楼主(2025-11-09):
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?

我点击了fault editor,显示 “无地址 0x00”。

网友A:
调试器无法找到对应内存地址的源代码。

网友B:
该错误本质是调试环境与目标程序的信息不匹配所致。

网友:
如果程序崩溃在此处,可能是库函数调用异常

网友C:
编译时启用了优化,编译器可能重排、内联或删除代码,导致调试器无法准确映射到源代码行。

网友D:
程序未使用调试符号编译

网友E:
工程文件配置的问题

网友F:
访问了无源代码的内存

网友G:
源代码完整性

网友H:
调试器会启动并尝试连接到您的硬件,但是它不会向芯片加载任何程序。

网友I:
调试器尝试显示这些地址的源代码时,因无对应文件而报错。

网友J:
调试器尝试访问的内存地址没有对应的源代码或调试信息。

网友K:
优先检查符号文件、编译配置及调试器设置,再逐步排除程序自身缺陷

网友L:
调试符号中记录的源代码路径与当前系统中的实际路径不匹配

网友M:
程序堆栈溢出、内存空间不够啥的

网友N:
程序执行时会读取无效数据,导致跑飞。

网友O:
无源代码地址错误。

网友P:
程序执行到了一个 “无对应源代码” 的内存地址

网友Q:
进入了启动文件、库函数、中断服务函数、异常处理、程序跑飞、调试信息缺失等

网友R:
在断点或异常处暂停时,会尝试根据当前指令地址定位到对应的源代码行。

网友S:
检查并配置调试信息

网友N:
确保已生成调试信息

网友T:
判断是否由空指针、越界访问或非法跳转引发

网友U:
不影响运行

网友V:
调试器执行到了一个没有对应 C 源码的地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