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SOC™] 【英飞凌 CY8CKIT-062S2-AI评测】远程控制LED

楼主(2025-11-09):
英飞凌 CY8CKIT-062S2-AI评测板载有基于CYW43439的Murata Type 1YN模块:
Type 1YN模块支持Wi-Fi802.11b/g/n+ Bluetooth5.2 BR/EDR/LE,Wi-Fi上PHY数据速率高达65 Mbps,
蓝牙PHY数据速率高达3 Mbps。
WLAN部分支持SDIO v2.0接口,
蓝牙部分支持高速4线UART接口和音频数据PCM。
1YN 型模块有助于集成到尺寸和功耗敏感的应用中,例如物联网应用、手持无线系统、网关。

本篇将分享如何连接tcp_server并实现远程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灯。
【工程导入】
1、创建基于CY8CKIT-062S2-AI的基础工程,选择模版:

【修改配置文件】
需要在配置文件中修改连接到无线路由器的SSID与pwd
在tcp_client.c中的宏定义中,修改如下:
    #define WIFI_INTERFACE_TYPE                   CY_WCM_INTERFACE_TYPE_STA

    /* Wi-Fi Credentials: Modify WIFI_SSID, WIFI_PASSWORD, and WIFI_SECURITY_TYPE
     * to match your Wi-Fi network credentials.
     * Note: Maximum length of the Wi-Fi SSID and password is set to
     * CY_WCM_MAX_SSID_LEN and CY_WCM_MAX_PASSPHRASE_LEN as defined in cy_wcm.h file.
     */
    #define WIFI_SSI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HUAWEIU"
    #define WIFI_PASSWO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pwd"
然后编译下载到开发板。
【测试】
1、在tcp_client.c中有连接到tcp_server的端口为5007

2、我们在PC上创建一个tcp服务端:

3、我在串口终端中输入tcp_server的ip并回车就可以连接到服务端了,在服务器中输入11就可以打开开发板的LED,输入01就可以实现关闭LED了。

【总结】
官方示例给我们编写了wifi连接、tcp等示例,我们可以根据示例,稍加修改就可以实现对开发板的网络交互了。

网友A:
远程控制LED很不错的案例

网友B:
远程控制L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