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基于瑞萨CPKCOR-RA8D1的RTK系统设计

楼主(2025-11-09):
   GNSS RTK(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eal-Time Kinematic,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实时动态差分)是一种高精度定位技术,通过基站与流动站的协同工作,可实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的实时定位精度,广泛应用于测绘、精准农业、自动驾驶、工程施工等领域 。 基于瑞萨RA8D1微控制器设计GNSS RTK接收机,依靠瑞萨RA8D1单片机的高性能处理能力、丰富外设接口及低功耗特性,搭配GNSS模组(如UM982)实现实时动态差分定位。

一、系统设计目标
    支持RTK差分定位(固定解精度达厘米级)。实现基站与流动站数据交互(如RTCM数据传输)。支持RS232,RS485,CAN,RJ45多种输出,支持ROS系统。具备高效数据处理、存储及外设扩展能力。满足低功耗、小型化及工业级可靠性要求。
二、硬件架构设计
      设计框图:

  1. 核心控制器:基于瑞萨CPKCOR-RA8D1开发板,搭载瑞萨RA8D1高性能单片机,基于ARM CortexM85内核(最高240MHz主频),支持单精度浮点运算(FPU),适合RTK解算辅助处理;内置丰富外设(UART、SPI、Ethernet、CAN、ADC等),满足多模组互联需求;支持安全加密(TrustZoneM),适合户外设备安全防护。支持单 / 双精度 FPU 和 DSP 指令,可辅助 RTK 解算中的浮点运算(如载波相位差分、基线解算),可以快速解析复杂的 RTCM3.x 帧结构。RA 系列内置多达 8 个 UART 接口,支持硬件流控(RTS/CTS)和 IrDA 模式,可直接通过外部电平转换芯片(如 MAX232/MAX485)实现 RS232/RS485 通信。UART 波特率最高可达 3Mbps,满足 RTK 差分数据(如 RTCM3.2)的高速传输需求;支持中断 / DMA 接收,避免数据丢包(关键于 RTK 固定解稳定性)。内置 2-6 个 CAN FD 控制器(兼容传统 CAN 2.0),支持最高 8Mbps 速率,具备错误检测、自动重传功能,适合工业环境下的多节点通信(如车载 RTK 与自动驾驶系统互联)。内置 10/100Mbps 以太网 MAC+PHY,支持 IEEE 1588 PTP 精确时间同步,可通过 TCP/UDP 协议传输海量差分数据(如基站向多个流动站广播 RTCM)。
   2. GNSS模组接口(UM982)
   通信接口:主UART(如UART0):连接UM982的TX/RX,传输原始观测数据(如UBX格式)和配置指令,波特率设为115200bps。  PPS同步:UM982的PPS(秒脉冲)输出连接RA8D1的GPIO(如P100),用于时间同步,确保基站与流动站时钟对齐 (  RTK解算关键)。
  天线接口:UM982外接高增益GNSS天线(支持多星座:GPS、北斗、GLONASS、Galileo),通过SMA接口连接,需匹配低噪声放大器(LNA)减少信号损耗。
  3. 差分数据传输模块
   基站→流动站数据链路:
   无线传输:若为移动场景,通过RA8D1的UART1连接4G/5G模组(如移远EC20)或LoRa模组,传输RTCM3.2差分数据(波特率9600115200bps)。
   有线传输:固定场景可通过RA8D1的Ethernet接口(内置MAC+PHY)连接局域网,基于TCP/UDP协议传输差分数据。
接口保护:在UART/Ethernet接口处添加TVS管(如SMBJ6.5A)和ESD保护电路,增强户外抗干扰能力。

4. 存储模块
  数据记录:通过SPI连接NOR Flash(W25Q128)存储配置参数、日志及历史定位数据;或通过SDIO接口连接SD卡,存储大容量原始观测数据(供后处理分析)。
  实时时钟(RTC):外接低功耗RTC芯片,在GNSS信号丢失时提供时间基准,通过I2C接口与RA8D1通信。
5. 电源与外围电路
宽压输入:支持9-60V直流输入(适应车载/工业电源),通过DC-DC转换器(如LM2596)转换为5V,再经LDO输出3.3V给RA8D1、GNSS模组等。
指示灯:通过RA8D1的GPIO控制LED,指示系统供电、GNSS信号强度、RTK固定解状态(如固定解时绿灯常亮,浮点解时闪烁)。

三、软件系统设计
1. 开发环境与底层驱动
开发工具:使用瑞萨e² studio IDE,基于FreeRTOS实时操作系统(RA8D1官方支持),实现多任务调度。
外设驱动:
   配置UART中断接收GNSS数据(UM982的UBX/RTCM帧),通过DMA减少CPU占用。
   实现SPI/I2C驱动,控制Flash、RTC等外设。
   开发网络驱动(Ethernet/LoRa/4G),封装TCP/UDP协议栈(如lwIP)用于差分数据传输。

2. GNSS数据处理流程
数据解析:在FreeRTOS任务中解析UM982输出的UBX格式数据(如导航电文、原始伪距、载波相位),提取卫星信息、时间戳、位置初值。
RTK解算辅助:
   若作为基站:RA8D1接收UM982的原始数据,结合已知基站坐标生成RTCM3.2差分电文(如1005、1077帧),通过传输模块发送给流动站。
   若作为流动站:接收基站RTCM数据,与本地UM982的观测数据融合,通过RA8D1的FPU加速差分算法(或调用UM982内置RTK解算功能,直接获取固定解结果)。
解状态判断:解析UM982的RTK状态帧(如UBXNAVRTK),获取解类型(固定解/浮点解/单点解),通过LED或串口上报。
#include "hal_data.h"
#include "FreeRTOS.h"
#include "task.h"
#include "queue.h"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io.h>

// 宏定义
#define UART_GNSS_BAUDRATE     115200    // UM982通信波特率
#define UART_DIFF_BAUDRATE     115200    // 差分数据传输波特率
#define MAX_GNSS_BUF_LEN       512       // GNSS数据缓冲区大小
#define RTK_FIXED_STATE        3         // 固定解状态码(参考UM982手册)
#define PPS_GPIO_PORT          BSP_IO_PORT_01    // PPS信号引脚(示例)

// UM982 UBX帧结构(简化)
typedef struct {
    uint8_t class;       // 消息类(如0x01=NAV)
    uint8_t id;          // 消息ID(如0x02=POSLLH)
    uint16_t len;        //  payload长度
    uint8_t payload[256];// 数据载荷
    uint16_t checksum;   // 校验和
} ubx_frame_t;

// RTK状态信息
typedef struct {
    uint8_t rtk_stat;    // 0=单点解, 1=浮点解, 3=固定解
    double lat;          // 纬度(度)
    double lon;          // 经度(度)
    double alt;          // 高程(米)
} rtk_info_t;

// 全局变量
QueueHandle_t g_gnss_queue;       // GNSS数据队列
rtk_info_t g_rtk_info = {0};      // RTK状态全局变量
void hardware_init(void) {
    // 初始化GPIO(PPS信号输入)
    R_IOPORT_Open(&g_ioport_ctrl, g_ioport.p_cfg);
    R_IOPORT_PinCfg(&g_ioport_ctrl, PPS_GPIO_PORT, IOPORT_CFG_PORT_DIRECTION_INPUT);

    // 初始化GNSS UART(连接UM982)
    g_uart0.p_api->open(g_uart0.p_ctrl, g_uart0.p_cfg);
    g_uart0.p_api->baudSet(g_uart0.p_ctrl, UART_GNSS_BAUDRATE, NULL);

    // 初始化差分数据UART(传输RTCM)
    g_uart1.p_api->open(g_uart1.p_ctrl, g_uart1.p_cfg);
    g_uart1.p_api->baudSet(g_uart1.p_ctrl, UART_DIFF_BAUDRATE, NULL);

    // 创建FreeRTOS队列(用于传递GNSS数据)
    g_gnss_queue = xQueueCreate(10, MAX_GNSS_BUF_LEN);
    if (g_gnss_queue == NULL) {
        // 队列创建失败处理
        while(1);
    }
}
// UART0中断回调(接收UM982输出的UBX/RTCM数据)
void uart0_callback(uart_callback_args_t *p_args) {
    static uint8_t gnss_buf[MAX_GNSS_BUF_LEN] = {0};
    static uint16_t buf_idx = 0;

    if (p_args->event == UART_EVENT_RX_CHAR) {
        // 接收单字节数据
        gnss_buf[buf_idx++] = (uint8_t)p_args->data;

        // 缓冲区满或检测到UBX帧尾(0x1B)时,发送到队列
        if (buf_idx >= MAX_GNSS_BUF_LEN || gnss_buf[buf_idx-1] == 0x1B) {
            xQueueSendFromISR(g_gnss_queue, gnss_buf, NULL);
            buf_idx = 0;
            memset(gnss_buf, 0, MAX_GNSS_BUF_LEN);
        }
    }
}
// 校验UBX帧校验和
static bool ubx_checksum_valid(ubx_frame_t *frame) {
    uint8_t ck_a = 0, ck_b = 0;
    // 计算校验和(覆盖class、id、len、payload)
    ck_a += frame->class;
    ck_b += ck_a;
    ck_a += frame->id;
    ck_b += ck_a;
    ck_a += (frame->len >> 8) & 0xFF;
    ck_b += ck_a;
    ck_a += frame->len & 0xFF;
    ck_b += ck_a;
    for (int i=0; i<frame->len; i++) {
        ck_a += frame->payload[i];
        ck_b += ck_a;
    }
    // 对比帧中校验和
    return (ck_a == (frame->checksum >> 8)) && (ck_b == (frame->checksum & 0xFF));
}

// 解析UBX-NAV-RTK帧(获取RTK状态)
static void parse_ubx_nav_rtk(uint8_t *data, uint16_t len) {
    if (len < 4) return; // 最小长度检查
    // RTK状态码位于payload第3字节(参考UM982手册)
    g_rtk_info.rtk_stat = data[3];
    // 打印状态(调试用)
    switch(g_rtk_info.rtk_stat) {
        case 0: printf("RTK状态:单点解\n"); break;
        case 1: printf("RTK状态:浮点解\n"); break;
        case 3: printf("RTK状态:固定解\n"); break;
        default: printf("RTK状态:未知\n");
    }
}

// 解析UBX-NAV-POSLLH帧(获取经纬度)
static void parse_ubx_nav_posllh(uint8_t *data, uint16_t len) {
    if (len < 28) return; // 确保数据完整
    // 纬度(1e-7度):payload[8-11]为int32_t
    int32_t lat_raw = *(int32_t*)(data + 8);
    g_rtk_info.lat = lat_raw / 1e7;
    // 经度(1e-7度):payload[12-15]
    int32_t lon_raw = *(int32_t*)(data + 12);
    g_rtk_info.lon = lon_raw / 1e7;
    // 高程(毫米):payload[20-23]
    int32_t alt_raw = *(int32_t*)(data + 20);
    g_rtk_info.alt = alt_raw / 1000.0;
    printf("位置:%.8f, %.8f, %.2f米\n", g_rtk_info.lat, g_rtk_info.lon, g_rtk_info.alt);
}

// 主解析函数
void parse_gnss_data(uint8_t *buf, uint16_t len) {
    ubx_frame_t frame;
    // 查找UBX帧头(0xB5, 0x62)
    for (int i=0; i<len-2; i++) {
        if (buf[i] == 0xB5 && buf[i+1] == 0x62) {
            // 解析帧结构
            frame.class = buf[i+2];
            frame.id = buf[i+3];
            frame.len = (buf[i+4] << 8) | buf[i+5];
            memcpy(frame.payload, &buf[i+6], frame.len);
            frame.checksum = (buf[i+6+frame.len] << 8) | buf[i+7+frame.len];

            // 校验并解析特定帧
            if (ubx_checksum_valid(&frame)) {
                if (frame.class == 0x01 && frame.id == 0x39) { // NAV-RTK帧
                    parse_ubx_nav_rtk(frame.payload, frame.len);
                } else if (frame.class == 0x01 && frame.id == 0x02) { // NAV-POSLLH帧
                    parse_ubx_nav_posllh(frame.payload, frame.len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}
// 任务1:接收GNSS数据并解析
void gnss_parse_task(void *pvParameters) {
    uint8_t rx_buf[MAX_GNSS_BUF_LEN];
    while(1) {
        // 从队列读取数据
        if (xQueueReceive(g_gnss_queue, rx_buf, portMAX_DELAY) == pdPASS) {
            parse_gnss_data(rx_buf, MAX_GNSS_BUF_LEN);
            memset(rx_buf, 0, MAX_GNSS_BUF_LEN);
        }
    }
}

// 任务2:基站模式下发送RTCM差分数据
void base_station_task(void *pvParameters) {
    uint8_t rtcm_buf[MAX_GNSS_BUF_LEN];
    while(1) {
        // 若为基站,将UM982生成的RTCM数据转发给流动站
        // (实际应用中需过滤RTCM帧,此处简化为直接转发)
        if (xQueueReceive(g_gnss_queue, rtcm_buf, portMAX_DELAY) == pdPASS) {
            // 检查是否为RTCM帧(帧头0xD3)
            if (rtcm_buf[0] == 0xD3) {
                g_uart1.p_api->write(g_uart1.p_ctrl, rtcm_buf, MAX_GNSS_BUF_LEN, NULL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memset(rtcm_buf, 0, MAX_GNSS_BUF_LEN);
        }
        vTaskDelay(pdMS_TO_TICKS(10)); // 10ms间隔
    }
}

// 任务3:LED状态指示(固定解亮绿灯,否则闪烁)
void led_indicator_task(void *pvParameters) {
    while(1) {
        if (g_rtk_info.rtk_stat == RTK_FIXED_STATE) {
            // 固定解:绿灯常亮
            R_IOPORT_PinWrite(&g_ioport_ctrl, BSP_IO_PORT_02, BSP_IO_LEVEL_HIGH);
            vTaskDelay(pdMS_TO_TICKS(500));
        } else {
            // 非固定解:绿灯闪烁
            R_IOPORT_PinWrite(&g_ioport_ctrl, BSP_IO_PORT_02, BSP_IO_LEVEL_HIGH);
            vTaskDelay(pdMS_TO_TICKS(200));
            R_IOPORT_PinWrite(&g_ioport_ctrl, BSP_IO_PORT_02, BSP_IO_LEVEL_LOW);
            vTaskDelay(pdMS_TO_TICKS(200));
        }
    }
}

3. 系统功能模块
配置管理:通过串口指令或Web服务器(基于RA8D1的Ethernet)配置GNSS参数(如星座选择、更新率)、差分数据传输协议(TCP/UDP端口)。
日志记录:将定位结果(时间、经纬度、高程、解状态)按格式写入Flash/SD卡,支持后期数据导出分析。
异常处理:检测GNSS信号丢失、差分链路中断等故障,触发重试机制或报警(如蜂鸣器)。

成果展示:

  GPS Count 当前接收到有效信号的 GPS 卫星数量充足,GPS Lock3D RTK 固定解、HDOP/VDOP 数值小,说明当前定位精度高、可靠性强;Course Over Ground 则用于指示移动方向,适合导航或轨迹记录场景。

四、创新点
1. 时间同步:利用UM982的PPS信号与RA8D1的定时器同步,确保基站与流动站观测数据的时间戳误差小于1ms(RTK解算精度关键)。
2. 差分数据完整性:在无线传输中加入校验(如CRC),避免数据丢包导致解算失败;实现数据缓存机制,应对短时间链路中断。
3. 低功耗优化:通过RA8D1的睡眠模式(如STOP模式),在GNSS信号稳定时降低CPU主频,关闭闲置外设(如Ethernet),延长户外设备续航。
4. 抗干扰设计:硬件上增加电源滤波电容、信号屏蔽层;软件上采用数据平滑算法(如卡尔曼滤波),减少多路径效应影响。
5.多通信接口输出,依靠瑞萨RA1丰富的通信接口,输出RS232.485,CANFD协议,RJ45,
五、应用场景
精准农业:流动站安装在农机上,通过RTK定位实现厘米级作业路径控制。
工程测量:基站固定于已知点,流动站手持或车载,快速获取测点精确坐标。
智能驾驶:通过RA8D1的CAN接口连接车载总线,或添加IMU(如BNO055)实现GNSS/IMU组合导航,提升遮挡场景下的定位连续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