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同时实现功能正常的 USB和性能最优的 ADC

楼主(2025-11-09):
在 STM32F103C8 上,能否同时实现功能正常的 USB(要求 USBCLK 为 48MHz)和性能最优的 ADC(根据手册要求 APB2 时钟为 14MHz)?
我一直在使用 IDE 中的时钟配置工具,但测试过的所有配置组合都只能满足其中一项要求,无法两者兼顾。

USB时钟要求:必须由专用48MHz PLL(USBPLL)提供

网友A:
STM32F1 的 USB 时钟必须由 PLL 输出经 1.5 分频得到,而 APB2 时钟与 ADC 时钟直接相关

网友B:
8MHz外部晶振这是最稳定、最推荐的配置方案

网友C:
IDE 时钟配置工具的默认限制

网友D:
STM32F103C8无法严格同时满足USBCLK=48MHz和APB2=14MHz

网友E:
无法通过标准时钟分频配置同时实现USBCLK为48MHz和ADC性能最优

网友F:
ADCPRE是ADC专用预分频器,它可以将PCLK2进行2、4、6、8分频。

网友G:
不是APB2时钟,而是ADC时钟

网友H:
时钟系统限制

网友I:
为什么IDE的时钟配置工具会让你困惑?

网友J:
USB的48MHz是硬性要求

网友K:
USB时钟必须来自PLL,且必须是48MHz。因此,我们必须将PLL配置为输出48MHz。

网友L:
手动调整时钟树分频参数。

网友M:
在STM32F103C8T6平台上同时实现USB全速功能(48MHz USBCLK)和ADC高性能模式(APB2=14MHz)存在时钟冲突,无法直接满足两者最优条件

网友N:
只提供了一些常见的“预设”组合

网友O:
若对ADC性能有极端需求,需考虑硬件修改或更换更高性能芯片

网友P:
建议将性能拉高

网友Q:
只要PCLK2经过ADCPRE分频后不大于14MHz即可,PCLK2本身可以远高于14MHz。

网友B:
STM32F103C8 的时钟树结构决定了 硬性约束

网友R:
APB2 外设最高频率降低

网友S:
先满足USB,再分频给ADC

网友T:
需优先满足USB的48MHz要求,ADC性能可通过分频和软件优化妥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