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直播回顾+获奖名单 | STM32MP135在工业组态HMI和工业网关中的应用实践

楼主(2025-11-09):
感谢大家对有奖直播 | STM32MP135在工业组态HMI和工业网关中的应用实践热情参与!本文给大家汇总了本次直播回放视频、直播答疑Q&A、直播讲义、获奖名单等。

直播回放
直播课件下载
>>点击下载:STM32 MPU产品线介绍
>>点击下载:华美讯通_基于STM32MP135的工业组态HMI和工业网关应用

直播答疑汇总
我们从直播答疑中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提问在这里与大家分享,供大家回顾。
Q:官方提供的OpenSTLinux发行板如何裁剪到100MB以内?请分享systemd精简、BusyBox替换等实战经验。
A:客户可以基于Buildroot构建,通常是比较轻量级的,也可以选择Yocto的st-image-core或minimal image。
Q:STM32MP135资料在哪里下载?
A:点击进入ST官网ST WIKI
Q:开启TrustZone后,安全世界与非安全世界数据交互采用哪种机制(OP-TEE、RPMsg)?请给示例代码片段。
A:通过OP-TEE的PTA/TA实现,目前有很多开源的示例可以参考。
Q:STM32MP135有没有PCIE接口,用于和FPGA通信?
A:STM32MP13系列没有PCIE接口,但是可以通过FMC或者QSPI接口与FPGA通信。
Q:有没有用于DDR调试测试的工具?
A:ST提供了DDR调试工具STM32DDRFW-UTIL。
Q:ST提供的Linux内核是否包含了针对工业应用的PREEMPT-RT实时补丁?对Yocto/Buildroot等开源构建系统的支持情况如何?
A:ST提供了X-LINUX-RT的实时补丁包,目前基于Yocto/Buildroot构建都是支持的。
Q:工业设备要求稳定可靠。在STM32MP135上,采用何种机制进行固件的远程安全升级(OTA)?如何保证升级失败后的回滚机制?
A:ST提供了完整的安全升级FOTA解决方案,可以在B站查找相关视频了解。
Q:异构双核A35与M33里面是什么形式连接的?可以分别处理使用么?
A:双核之前可进行通信,A核可以承担没有实时性要求的任务,M核可承担实时任务。
Q:在STM32MP135上开发工业组态HMI,推荐使用哪种GUI框架(如Qt,LVGL,Crank Storyboard)?
A:目前QT,LVGL,Crank,TouchGFX都是支持的,简易开发可以直接使用华美讯通的HMaker。
Q:工业设备日益重视网络安全。STM32MP135内置了TrustZone技术,在本次分享的应用实践中,是否有利用TrustZone来保护密钥、固件或关键数据?具体是如何实现的?
A:B站上我们提供了全系列的安全方案部署课程,感兴趣可以去B站搜索STM32单片机。
Q:对于一些工业网关应用,启动速度和低功耗是关键指标。STM32MP135的冷启动到应用就绪典型时间是多少?在低功耗模式下的待机电流和实践中的功耗表现如何?
A:STM32MP13冷启动运行Linux系统的话由客户优化到3s内,裸跑的与MCU启动时间一致。低功耗模式下待机时间视频中有提到。
Q:STM32MP135算力能否支撑端侧轻量AI模型推理,有例程不?
A:轻量级的单纯使用CPU是可以的,例程可参考X-LINUX-AI package。
Q:STM32MPU开发环境有哪些呢?双核启动时候有先后顺序吗?
A:通用开发环境就是Ubuntu 20.04及以上。STM32MP1系列均是A核先启动,再加载M核。STM32MP2系列支持任意核先启动。
Q:STM32MP135主要应用场景是?
A:目前主要的应用有PLC,工业HMI,工业打印机,Gateway等。
Q:提供的Linux BSP是否已包含了对工业级实时性(如PREEMPT_RT补丁)的支持?它的最坏中断延迟能控制在什么级别?
A:OpenSTLinux的扩展包X-LINUX-RT就是基于Preempt-RT的,ST针对STM32MPU做了充分的优化,打上即可使用,系统latency可以减少50%,最大延迟35微秒左右。
Q:STM32MP135支持哪些工业以太网协议包?
A:STM32MP135基于PLC合作伙伴Codesysy、NXTROL的方案支持EtherCAT主站协议。
Q:STM32MP2系列只有BGA封装的么?ST有无推出自己的核心板?
A:STM32MP2的封装都是BGA的,ST提供的参考设计包括最小系统部分,用户可以支持copy该设计,如需要核心板可以从米尔、正点原子、利尔达等合作伙伴获取。
Q:STM32MP13比STM32MP157性能有优势?用STM32MP13替代STM32MP157能实现P to P不?
A:STM32MP15和STM32MP13的管脚不兼容。 性能上STM32MP15因为是双核A7,CPU性能更强,STM32MP13相比较STM32MP15的优势是以太网是双路的,此外,STM32MP13支持在Cortex-A7核上Baremetal裸机开发或者运行实时操作系统RTOS(Thread X,FreeRTOS,Zephyr ),且硬件抽象层(HAL)驱动程序,与其他STM32 MCU系列兼容且保持一致性。
Q:STM32MP135是单核Cortex-A7。在HMI和网关这种通常需要并行处理UI、通信和逻辑的任务中,相比双核处理器(如STM32MP157),软件架构上是如何设计的?如何保证实时性和性能的平衡?
A:如果要兼具实时性和性能,可以在STM32MP135上运行RTOS(FreeRTOS,ThreadX),显示方案可以基于ST的TouchGFX 强大免费的UI工具进行开发。
Q:STM32MP13的分辨率最高支持多大?
A:STM32MP13的显示分辨率支持1280x800@60fps,1080p@30fps,如需更高的分辨率可以使用MP2系列,最高支持2K@60fps。
Q:STM32MP1典型功耗是多少,设计的时候是否有散热要求?
A:STM32MP13的待机模式12微瓦,CPU运行在1GHz功耗低至314毫瓦。 STM32MP13,STM32MP15,STM32MP2系列都不需要外加散热片。
Q:Nodered和HomeAssistant的数据交互如何?
A:HomeAssistant官方提供了节点,可以很好的与node-red进行数据交互。
Q:Node-RED的安全性如何?
A:第三方节点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;另外在默认情况下,Node-RED编辑器仅监听127.0.0.1(本地回环地址),外部设备无法直接访问,避免了公网暴露的风险。
Q:Node-red+HMI,可以理解为触摸屏+PLC吗?
A:可以理解成:触摸屏+网关。
Q:Node-RED在嵌入式Linux上运行时,资源占用情况如何?是否经过轻量化优化?
A:Node-RED的内存占用率一般在8.5%到14%左右,不过在某些复杂情况下,如处理大量数据或运行复杂流程时,占用可能较高。
Q:用Hmaker搭建好HMI界面后如何进行分析仿真?
A:Hmaker软件自带分析仿真功能。
Q:能不能把做好的界面直接复制到其他项目中重复使用?
A:只要业务相同,功能相同,动态数据相同,是可以的。
Q:新手用HMake搭建一个基础HMI界面(如设备状态监控),大概需要多长时间?
A:简单的组态3天就可以,如果比较复杂一般要7天左右。
Q:组态软件支持哪些数据库?SQL\access\Mysql?
A:目前组态软件支持SQLite。
Q:HMake组态平台生成的工程文件是否支持版本管理与差异对比功能?
A:HMake组态软件内部有版本号,根据版本号兼容组态工程。
Q:HMake组态平台内置了多少种工业组件?
A:HMake组态平台目前内置了近千种工业组件。
Q:HMake组态平台实现“零代码”开发,其底层生成的是脚本还是编译型代码?
A:HMake组态平台实现“零代码”开发,其底层生成的是JS脚本。
Q:HMake“零代码”如果碰到客户自定义算法,还能不能不改内核直接插脚本?
A:HMake支持自定义算法,支持插入自定义脚本,不需要改内核。

适配Node-RED工具,能快速连接各种工业设备

网友A:
在工业物联网应用场景中,需要在现场显示设备实时运行状态、控制设备运行,并将设备状态和控制信息与云端交互,由此产生了工业组态HMI和工业网关这两种产品需求

网友B:
mp135系列的性能确实适合工业hm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