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低温环境下USB通信时断时续,怀疑是供电不稳但查不出问题

楼主(2025-11-10):
项目在户外测试时,温度大概零下五度左右,USB偶尔会掉线,日志里提示设备重连。板上5V稳压看着挺稳的,但USB部分感觉像在“打盹”,一会儿连上,一会儿断开。怀疑是供电或晶振的问题,但暂时没头绪。

网友A:
建议抓下USB总线包,看看断线时具体报什么错误码。

楼主:
可能是晶振起振时间变长导致USB初始化异常,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现象。

网友B:
你换过USB线试试?低温时线材老化也挺常见的。

网友C:
我怀疑是VBUS电压波动,你可以加个电容在那边缓冲下。

网友D:
之前调车载设备时也遇过这种情况,最后发现是ESD器件漏电。

网友E:
建议先测测MCU的VDD实际波形,可能温漂影响稳压。

网友F:
我觉得可以把晶振换成温补型的,低温下性能会更稳定。

网友G:
是不是用了某些低温性能一般的电容?那玩意儿在冬天掉得厉害。

网友H:
可以尝试加热枪稍微加热晶振,看问题是否消失。

网友I:
有时USB掉线其实是因为PC端驱动检测不到心跳,不一定是硬件。

网友J:
低温导致 USB 设备 / 线缆性能衰减或接口接触电阻升高,并非单纯供电不稳

网友K:
可能是USB连接器接触不良

网友L:
检查USB连接器的插拔力和触点氧化情况,必要时更换为工业级连接器

网友M:
低温下,LDO稳压器的压差可能增大,导致输出电压跌落。

网友N:
电容的容值会随温度降低而下降,影响滤波效果。

网友O:
USB线缆的阻抗在低温下可能变化,导致压降增加。

网友P:
在USB 5V路径上并联更大容值的低ESR电容

网友Q:
用宽温级LDO

网友R:
普通晶振的频率温度系数约为±10~100 PPM/℃,低温下可能超出USB PHY的时钟容差。晶振启动时间在低温下变长,可能导致USB枚举失败。

网友S:
用温度补偿晶振或恒温晶振,典型温度稳定性可达±1 PPM。

网友T:
部分USB PHY芯片在低温下ESD保护电路漏电流增加,导致信号畸变。
控制器固件未处理低温下的信号重试阈值,误判为断开。

网友U:
对USB接口进行三防处理,避免冷凝水侵入。

网友V:
检查物理连接和电源,这两个是低温故障的常见源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