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ADC采样结果偶尔抖动一位,软件平均也压不下去

楼主(2025-11-10):
用内部参考电压采样时,ADC值有时会轻微跳动一位,平均滤波也不太管用。电源滤波已经加得很全了,感觉芯片自己有点“心神不宁”,不太稳定。

网友A:
试试换电源模块,某些DC-DC会带来微弱纹波。

网友B:
这种抖动其实很正常,ADC量化误差或噪声都会造成。

网友C:
你是不是开了过采样?关掉反而可能更稳定。

楼主:
可以试试在采样通道前加个RC滤波器,效果挺明显的。

网友D:
内部参考电压本身也不是完全稳定的,可以外接精密基准源。

网友E:
我建议多测几组不同通道对比下,看是不是单点问题。

网友F:
可以在软件里引入中值滤波,有时比平均值好用。

网友G:
我之前遇到过,是因为DMA模式切换时采样延迟不稳定。

网友H:
如果只差一位,那基本就是量化噪声,可以忽略。

网友I:
你采样间隔是多少?间隔太短可能有残留电荷干扰。

网友J:
ADC 参考电压需单独供电或加高频滤波

网友K:
关闭所有外设测试

网友L:
简单的算术平均或移动平均,对随机的高斯白噪声非常有效。

网友M:
输入信号线采用屏蔽线,屏蔽层单点接地

网友N:
确保参考电压稳定、输入信号低噪声、接地良好

网友O:
模拟地与数字地未分离或PCB布局不合理,引入高频噪声

网友P:
硬件噪声、参考电压波动、采样配置不合理等问题,而非单纯的随机噪声

网友Q:
避免采样与干扰源同频

网友R:
用 “中值滤波 + 滑动平均” 组合

网友S:
ADC输入引脚的走线是否太长?是否平行走线于高速数字信号线

网友T:
在均值滤波基础上增加中值滤波或卡尔曼滤波,剔除单点跳变。

网友U:
若信号源阻抗过高,会导致ADC内部采样电容充放电时间不足,尤其在通道切换时残留电压影响后续采样

网友V:
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,检查该电源的纹波和稳定性。如果使用内部参考,它同样会受到VDDA噪声的影响。

网友W:
偶尔出现一个幅度很大的干扰脉冲,它会严重拉高/拉低平均值,即使平均后,结果依然不理想。

网友X:
采样时间设置过短

网友Y:
外部干扰的问题吧建议使用滤波电容

网友Z:
单次采样可能捕获到噪声尖峰,导致一位抖动。

网友AA:
软件平均对 1 位偶发抖动效果差,中值滤波能直接剔除异常值,再配合滑动平均,抑制效果翻倍

网友AB:
若 ADC 多通道采样,避免通道切换时的寄生电容充电噪声,可配置为 “连续采样模式” 而非 “单次采样模式”。

网友AC:
在ADC输入端串联100Ω电阻,并联10nF电容,截止频率约160kHz,抑制高频噪声。

网友AD:
延长采样时间、优化触发源、启用过采样

网友K:
ADC的参考电压VREF+通常来自于或直接连接VDDA。如果VDDA上有数字噪声,参考电压就会波动,ADC转换结果自然也会抖动。

网友J:
根据噪声类型选择平均算法(中值/加权/FFT滤波)、校准偏移误差。

网友:
DDA和VSSA是否按照数据手册要求,用磁珠或0Ω电阻与数字电源VDD/VSS隔离?

网友AE:
ADC 信号线用屏蔽线,远离电机线、PWM 线等高频线路

网友AF:
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,避免地环路干扰。

网友AG:
电源噪声会直接耦合到ADC参考电压或输入信号。

网友AH:
检查触发源的精度

网友AI:
RC 滤波的电容过大会导致信号响应变慢,若采样动态信号,会出现滞后失真,需在 “抗干扰” 和 “响应速度” 间平衡。

网友AJ:
通过电源滤波、RC 调理、布线优化解决硬件干扰

网友AK:
内部参考电压易受电源噪声干扰,导致基准漂移

网友AL:
连续采集N个样本后排序,去除最高/最低值再取平均

网友AM:
使用多个ADC通道并快速切换,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问题。当从一个高电压通道切换到一个低电压通道时,采样电容上会残留前一个通道的电荷

网友AN:
在 ADC 输入引脚与信号源之间串联 1kΩ 电阻 + 并联 100nF 电容(截止频率≈1.6kHz,需匹配采样频率,避免信号失真)。

网友AO:
硬件问题是导致LSB级抖动的首要原因。

网友AP:
这意思是说,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在电路板上没有分开或者布局不规范,会带来高频噪音干扰。

网友AQ:
1 位偶发抖动多是硬件干扰,软件平均只能 “平滑” 不能 “消除”,必须先优化硬件。

网友AR:
直接测量 ADC 输入引脚的模拟信号,若信号本身有 1LSB 左右的高频纹波,则是硬件干扰问题;若信号稳定但采样结果抖动,需检查采样时序和 ADC 配置。

网友AS:
中值滤波对信号噪声有较好的抑制作用,通常效果比平均值滤波更佳。

网友AK:
PCB 布线时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,避免地环路干扰。

网友AT:
噪声不是围绕真实值上下波动,而是大部分时间偏高或偏低。

网友AU:
在DMA模式切换时,要检查采样时钟和DMA同步,以避免不稳定延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