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I2C设备在高频下偶发NACK,逻辑分析仪抓不到异常波形

楼主(2025-11-10):
I2C速率开到400kHz后,偶尔读写设备会返回NACK,但波形看起来干净。感觉像是MCU和从设备“没对上拍子”,不知道是时序问题还是拉电阻选得不对。

网友A:
降回100kHz稳定的话,基本就能确定是时序问题。

网友B:
我觉得可能是拉电阻太大,导致上升沿过慢。

网友C:
你换个短一点的线看看?I2C线太长容易反射。

网友D:
不同设备对时序容忍度不一样,可能要降速。

楼主:
我碰过一次类似问题,是因为从设备没准备好数据。

网友E:
要不你在发送前加个延时试试,缓一缓。

网友F:
400kHz时要注意电容效应,板上布局也影响挺大。

网友G:
可以用示波器看下SDA的上升沿时间,分析一下。

网友H:
有些I2C器件内部会掉入低功耗,导致NACK。

网友I:
我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是加了中断保护,效果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