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PWM驱动电机时出现轻微啸叫,调整频率也没完全消除

楼主(2025-11-10):
PWM频率从15kHz调到25kHz,电机声音变轻了但还有一点啸叫。占空比和死区都试过调,感觉控制算法没问题。像是MCU输出波形有点毛刺,或者驱动芯片响应不够干净。

网友A:
可以在PWM输出端加个RC滤波器压下毛刺。

网友B:
可能是开关瞬态电流太大,导致磁路振动。

网友C:
我之前也是类似情况,加个小RC缓冲就好了。

网友D:
换个驱动IC试试,有些芯片开关噪声控制得差。

网友E:
PWM频率不建议太高,会影响效率。

楼主:
你测过电流波形吗?可能有谐波在干扰。

网友F:
啸叫一般来自机械共振,电气上可能调不干净。

网友G:
我觉得加点死区补偿试试看。

网友H:
有时接地布局不好也会引入高频噪声。

网友I:
如果是无刷电机,试试FOC控制能改善很多。

网友J:
电机的机械结构具有固有频率,若PWM频率或其谐波接近该频率,会引发共振,导致啸叫。
即使调整PWM频率,若未避开电机的共振频段,啸叫仍可能存在。

网友K:
若PWM频率过低,电流纹波较大,噪声更明显;若频率过高,可能引发高频电磁辐射。

网友L:
在全桥或半桥驱动中,若死区时间过短,可能导致上下管直通,引发电流冲击和噪声;若过长,则影响PWM波形质量。

网友M:
若驱动电路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压或电流,MOSFET或IGBT可能无法快速开关,导致波形畸变和噪声。

网友N:
电源中的纹波或噪声可能通过驱动电路耦合到电机,加剧啸叫。

网友O:
可能是软件配置问题

网友P:
增加滤波电路

网友Q:
可能在电源输入端增加滤波电容,滤除高频纹波。

网友R:
用高分辨率的定时器,如STM32G0的高级定时器,提供16位PWM分辨率,使占空比调节更精细。

网友P:
在高级定时器中,启用互补输出功能

网友S:
调整死区时间,通常,死区时间应大于器件的关断延迟时间,小于开关周期的1/10。

网友T:
优化驱动电压和电流,对于MOSFET,驱动电压应高于其阈值电压,且留有足够余量。

网友U:
在驱动电路允许的情况下,尽量提高PWM频率

网友V(2026-02-02):
核心原因是PWM 载波频率与电机 / 机械结构产生共振、电流纹波引发铁芯振动,或驱动电路的谐波 / 死区设计不当

网友W:
核心原因是PWM 载波频率与电机 / 机械结构产生共振、PWM 波形含高次谐波激励铁芯,或硬件回路的纹波 / 噪声耦合至电机绕组

网友X:
若啸叫情况复杂,可通过 **“分层排查 + 仪器实测”快速定位根源,避免盲目优化,核心仪器为示波器 + 万用表 + 拾音仪(可选)

网友Y:
建议优化 MCU 的 PWM 输出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