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外部中断有时不触发,好像MCU“漏掉”了一次

楼主(2025-11-10):
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,有时明明信号已经变化了,但中断函数没进。示波器看信号没问题,感觉MCU像“走神”一样,偶尔就错过一次触发。

网友A:
换个口试试看,排除硬件问题。

网友B:
是不是用了太多中断?优先级可能被抢占了。

网友C:
我遇过类似情况,后来加了个硬件延时解决。

网友D:
看看是不是上升沿下降沿选错了。

网友E:
有时候消抖延迟太短也会漏触发。

网友F:
建议在中断里加标志位打印,确认是不是根本没进。

楼主:
我猜可能是中断脚和其他功能复用导致冲突。

网友G:
STM32C0的中断响应时间确实略慢。

网友H:
你在调试时开着优化没?有时编译优化会影响中断响应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输入滤波电路太强,边沿被吃掉了。

网友J:
可能是中断触发方式配置不当

网友K:
STM32C0的外部中断支持多种触发方式。如果配置与实际信号变化不匹配,可能导致中断不触发。

网友L:
外部信号可能受到电磁干扰或电源噪声的影响,导致信号在阈值附近波动,引发误触发或漏触发。

网友M:
外部中断引脚的输入阻抗、上拉/下拉电阻配置不当,可能导致信号电平不稳定。

网友N:
引脚连接不良或接触电阻过大,也可能影响信号传输。

网友O:
可能是中断服务函数执行时间过长

网友P:
未正确清除中断标志位可能导致中断无法再次触发。

网友Q:
启用中断嵌套

网友R:
电气噪声和抖动是常见的问题,可能会导致STM32的外部中断不断触发,即使没有明显的触发信号,或者偶尔错过触发信号。

网友S:
代码配置错误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

网友T:
用稳定的电源供应,避免电源波动引起的问题。

网友U:
信号完整性不足吧

网友V:
可能NVIC中断未使能或优先级冲突

网友W:
EXTI支持上升沿、下降沿或双边沿触发。若配置为上升沿触发,但按键按下时为下降沿信号,则中断不会触发。

网友X:
检查按键电路、滤波电容、上拉/下拉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