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SPI通信速度上去后偶尔丢字节,从设备响应不稳定

楼主(2025-11-10):
SPI主机模式下速率从2MHz提到8MHz后,偶尔从设备读到的数据错位。逻辑分析仪看波形正常,像是MCU收得太快。从设备是个小EEPROM,低速没问题。

网友A:
建议在发送间隔插入几微秒延时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八成是从设备反应太慢。

网友C:
EEPROM一般不建议SPI太快,写入时延迟较长。

网友D:
你确认CPHA和CPOL没搞反?高频下很敏感。

网友E:
我遇过类似情况,加个NSS延时就好了。

网友F:
可以降低一点频率试试看,比如6MHz。

网友G:
MCU内部的SPI FIFO也可能没清理干净。

楼主:
你是不是开了DMA?有时DMA会提前读走数据。

网友H:
从设备的datasheet上一般会有最大时钟限制。

网友I:
有时电缆太长也会带来信号偏移。

网友J:
时钟极性和相位配置错误?

网友K:
SPI时钟速度过高?

网友L:
当SPI时钟速度超过从设备的最大支持速度时,从设备可能无法及时响应,导致数据丢失或通信不稳定。

网友L:
如果使用中断方式处理SPI通信,中断处理函数的延迟可能导致数据丢失。特别是在高速通信时,中断处理必须非常迅速。

网友M:
信号线过长、未正确终端匹配或电磁干扰可能导致信号反射或失真,影响通信稳定性。

网友N:
可能是DMA配置不对

网友M:
逐步降低SPI时钟速度,观察通信稳定性是否改善。

网友O:
用DMA进行SPI数据传输

网友P:
可能是主从设备时钟频率不匹配导致的吧

网友Q:
可能是时钟极性和相位不匹配

网友R:
可能是引脚连接错误

网友Q:
估计SPI模式不匹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