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低功耗唤醒后UART第一次发送失效,第二次恢复正常

楼主(2025-11-10):
芯片从STOP模式唤醒后第一次UART发送没反应,第二次开始才正常。感觉像外设没完全“清醒”。我尝试加延时也没用,怀疑要重新初始化UART。

网友A:
估计是ST官方文档没写清楚细节。

网友B:
对,我以前遇到过,唤醒后UART寄存器要重新配置。

网友C:
可以试试先关闭USART再打开。

网友D:
这可能是时钟树切换延迟导致的。

网友E:
有的版本芯片在低功耗唤醒后要手动清标志位。

网友F:
你检查下RCC是不是恢复正常了。

网友G:
也可能是唤醒时内部PLL没锁定。

网友H:
建议唤醒后打印时钟状态看看。

楼主:
我加了10ms延时才恢复正常,你试过更长的吗?

网友I:
有时UART DMA模式恢复也需要重新启动。

网友J:
在进入STOP模式前,系统时钟可能会被配置为低速时钟以节省功耗。

网友K:
在唤醒后,等待系统时钟稳定后再执行UART发送操作。

网友L:
在唤醒后重新配置UART外设的波特率、数据位、停止位等参数。

网友M:
考虑使用UART的中断或DMA功能来发送数据。

网友M:
可能是唤醒后时钟未完全稳定或UART状态未正确初始化,导致首次发送时硬件未就绪。

网友N:
HSI时钟未强制启用吧

网友O:
唤醒后UART外设可能处于中间状态,首次发送时硬件未完成初始化,导致数据丢失。

网友P:
中断或标志位未清除?

网友Q:
唤醒后重新初始化UART

网友R:
清除中断标志位

网友S:
若对功耗和唤醒可靠性要求极高,可改用LPUAR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