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Flash写入过程中偶尔卡死,重启后又能正常运行

楼主(2025-11-10):
程序在写内部Flash时有时会卡住,像死循环一样。断电重启又恢复了。加了防中断措施也没完全解决。看起来Flash控制器有点“**”的意思。

网友A:
要不试试写入后读回验证,确认写入是否成功。

网友B:
是不是在写Flash时还有中断访问?那会冲突。

网友C:
F1系列这个问题挺常见的,要关中断写入。

网友D:
我觉得加个超时检测比较保险。

网友E:
是不是电源电压掉了?写Flash挺挑电压的。

网友F:
用库函数写还是直接寄存器操作?

网友G:
我记得官方有个errata提到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H:
你可以在写入前先擦整页,不要局部写。

网友I:
我遇到过一次是因为写保护位没清。

楼主:
卡死时能不能连上SWD调试?

网友J:
Flash写入过程中,如果发生任何干扰如电源波动、时钟不稳定等,都可能导致写入失败或卡死。

网友K:
Flash写入时,MCU通常会锁定Flash控制器,防止其他操作干扰写入过程。如果在此期间发生中断或其他高优先级任务,也可能导致卡死。

网友L:
电源不稳定是导致Flash写入失败的常见原因。

网友M:
电源波动可能导致Flash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,引发卡死现象。

网友N:
软件中的逻辑错误,如未正确处理Flash写入过程中的错误、未等待写入完成就执行其他操作等,都可能导致卡死。

网友O:
在写入Flash时,MCU可能被复位或进入低功耗模式

网友P:
Flash芯片本身可能存在故障

网友Q:
硬件连接问题,如Flash芯片与MCU之间的连接不良可能导致写入失败。

网友R:
检查电源电路,电源需稳定可靠。

网友S:
在Flash写入过程中,尽量避免电源波动。可以考虑增加电源滤波电路或使用稳压器来提高电源稳定性。

网友T:
Flash芯片与MCU之间的连接是否良好,可以尝试更换Flash芯片或MCU,以排除硬件故障的可能性。

网友U:
用上看门狗

网友V:
在Flash写入过程中增加适当的延时,如果写入失败,可以尝试重新写入。可以设置重试次数限制,以避免无限重试导致的问题。